用尾轴DIY尾对转齿轮轴

楼主(2011-10-09):
国庆前这根轴断了,见此帖,原因是上面金属齿轮根部的轴非常细(比较了其它的,细的多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2628

国庆回来后准备用尾轴(带齿轮的)diy一个,金属齿轮倒是压在轴上的,很紧,不担心。
担心的是塑料齿套在光滑的轴上,我上了502,不知道会不会打滑,反正我用手使劲儿拧不动。

不知道急加油门的时候力道能有多大。会不会打滑
有过经验的来指点一下哈

网友:
沙发,这个有点危险吧

网友:
很危险,建议用ab胶,不过也不保证安全,不过比502好太多了

楼主:
两位楼上的,是不是以为我粘的是右边的金属齿啊,
我粘的是左边的塑料齿轮,
不过原装的轴上面上塑料齿轮的地方是有沟齿的。

网友A:
原轴是有花键的光轴会打滑,硬要这样改的话可以加一个插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轴是有花键的光轴会打滑,硬要这样改的话可以加一个插销

专业啊,原来轴上的牙齿叫做“花键”

如何做插销呢?

网友:
在轴和齿的侧面上钻个对应的圆通孔,再弄根小的金属棒穿过圆孔

网友:
塑料齿套在轴上靠普通胶水不靠谱,会打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