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09SII玩不了模拟器,高手来指点

楼主(2011-10-09):
新买的控有加密狗就是玩不了
模拟器
,不这到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设置到固定翼在玩

网友B:
我是天9II玩凤凰3.0,能使用,就是老设置不明白,应该是好用的,你多看看帖子

楼主:
自己已经搞定了,原来是说明书一致要开RF开关才可以玩,不过这样耗电厉害,不知道天地飞是怎么设计的,设计员猪头一个,哎怎么找这样的人来设计程序

网友C:
可以关RF,,,你选有PPM,然后在2,4G的模式下关闭RF就可以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