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起飞时 右倾直接炸

楼主(2011-10-09):
没飞起来直接右倾  DS520扫齿。。

楼主:
搞的我不敢飞了  什么原因呢

网友:
死舵?十字盘没调好?还是通道没设置好?

网友:
平衡了没有呀

网友:
地面效应 要微微打舵

网友:
十字没调平啦,一点点不平就很大效果的

网友:
多练模拟,起飞时候可以先不着急学习打舵稳定法

网友:
没飞起来DS520就扫齿了?这个~~~~~~~~~~~~有点太假了吧

网友:
楼上的都看好了,这可是个中尉 ,基本知识应该是懂的

网友:
地效是左倾 不是右

网友:
十字盘不平

网友:
 阁下可是大名鼎鼎的“竖锯”?

网友:
可惜了DS520

网友:
 先练练模拟器吧  为了口袋那几个米!

网友:
是飞无副翼吗?
起飞前基本不要修正什么,而且要果断点-。-

网友A:
你头像好丑啊,怪不得你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头像好丑啊,怪不得你炸鸡

网友:
如果飞机调试正确那就一定是错舵了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里选择的不是三个舵机的模式啊?

网友B:
.
十字不平

网友C:
是不是自检没完就动了飞机啊

网友D:
额 慢慢找原因吧

网友E:
新手害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