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甩块老是断,什么情况?

楼主(2011-10-09):
请教各位油直魔友,

    为什么我的600nsp的离合器甩块老是要坏? 一般15-20个起落,甩块就有一边断裂报废。

     各位有没有碰到呢? 是我安装有问题? 还是飞得太猛?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这么厉害。。。。

网友:
吃摇头丸兴奋过度甩过头了! 看看你的离合器杯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这个确实有,蒋哥刚买600那会也老断。
礼盒甩块,离合杯,发动机的安装部分多注意一点,虽然亚拓有设计定位,但是最好还是自己保证安装精度。

网友:
是不是输出轴与离合不直?

网友:
换来灵片。
断主要是因为间隙过大所致。
正确的距离是一到两层透明胶的厚度。
换新的时候来灵片后面可以用AB胶粘透明胶布增厚来灵片。粘上以后把离合缠上一层透明胶,连轴一块插进去,等胶干了再把离合上的透明胶撕掉。

网友(2013-06-10):
回复的太迟了。换来令片不是主要解决之道。断裂的主要原因是安装时甩块平面与主轴不完全垂直造成的。当你取下断裂的甩块检查甩块上侧面,你会发现甩块侧面50%有磨损发亮、而另外50%没有任何磨损。恰恰50%切分线正是甩块的2个固定螺丝直线的垂直方向。这也可以佐证甩块的安装面不平。
因为亚拓的甩块固定螺丝只有2颗,当其中一个螺丝过度的松紧度与另外一个螺丝不相等时,便出现了上述现象。因为很少有扭矩限制的工具,多数模友都容易犯这个失误。
不得不将此责任归咎于亚拓。因为4个螺丝的固定面要更容易保持水平。而亚拓却采用了2螺丝固定设计,而忽视了安装精度、安装条件之间的关系。
很遗憾,亚拓700N的甩块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顺其自然、堂而皇之地成为“易损件”。
杞人忧天地评论一下:这是亚拓的不幸。

网友:
是不是偏心了。。。导致转的不匀称。。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