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标准舵机侧板顶升降舵的问题

楼主(2011-10-09):
请教500标准
舵机
侧板顶升降舵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最大副螺距时向后再拉起机头。就会出现升降舵机顶到尾管座问题。还顶得挺厉害。请教怎么解决?(-12度)

网友A:
是有这千BUG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无副翼系统,如果是MB把舵机角度调到6度。

楼主:
我还是用有副翼的。你的意思是直接把舵臂调高吗?但这样会导致3只舵机升降不同步的。刚起飞时会向前飞。再推到半油门后会向后飞嘛?

楼主:
居然有这个BUG,都没提问或改良吗?连网上搜都没答 案!

网友C:
所以,大伙儿又都改回mini舵机了

网友D:
我的没有;
冰人的标准舵机侧板,ds610斜盘舵机;
最大负螺距(>-12),升降舵机臂没有碰到尾管。

楼主:
LS能上个图来看一下吗?-12度是我不打升降都不会碰。但当你一拉起机头就顶拉。

楼主:
顶起让更多人来帮助解决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