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1-10-09):
花牌2200毫安25C
电池
,飞450两分钟不到手摸电池的T插接口处感觉很烫,这样正常吗

网友A:
热是正常的,但太烫就不好了。
可能是2个T插的接触点太小,导致电阻变大,就发烫了。

楼主:
可能吧,问过别人有人说暴力电池是这样的,但总感觉有些问题,却又说不出来到底哪里不妥,走一步算一步咯

网友B:
你需要把t头的接触面磨一磨了

网友C:
接触不良,焊接不良,都会发热,排查

楼主:
嗯,多谢LS各位兄弟支招,回去后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