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舵机,Type:Analog,是模拟还是数字?

楼主(2011-10-09):
今天,好好地上了mcpx的官网,看了原装直线舵机的参数,发现,“Type:Analog“,纳闷啊?!
大家不都说mcpx的直线舵机是数字的吗,说taobao上卖的50块一对的是模拟的不能用吗?这又是什么回事啦?
不懂英文的我不懂了,懂的师兄们指点。。。。。。。。
补充:淘宝卖的模拟舵机,参数不比原装的差

网友:
刚上过官网看,标是模拟的
难道是模拟数字

网友:
如果……那就……大胆地炸吧

网友A:
mcpx的官网介绍应该是个笔误。 模拟舵机接上mcpx的3n1 就会发热。
陶宝卖的那个50元/对的直线舵机质量很不可靠,即使接华科尔的接收机,在某些位置也会抖个不停。所以如果要买低价直线舵机替代品,只能等国内厂家生产了。
或者将接收板安装到华的机身上,那么非直线的微型数字舵机就有至少两款。

网友:
ebay上的mcp x配件也不贵,可以接受,可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x的官网介绍应该是个笔误。 模拟舵机接上mcpx的3n1 就会发热。
陶宝卖的那个50元/对的直线舵机质量很不可靠,即使接华科尔的接收机,在某些位置也会抖个不停。所以如果要买低价直线舵机替代品,只能等国内厂家生 ...
哦,笔误?!您试过淘宝50一对的舵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