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我问几个菜鸟问题

楼主(2011-10-09):
我几个月前在超市花299元买了个
电动直升机
模型,后来淘宝发现才价值160块钱。悲催,玩了10分钟,齿轮摔坏了,TB上找了个卖家维修,来回运费+零件钱38元;第二次玩了1分钟左右吧塑料主架又给摔断了,来回加运费32元;第三次由于我手欠把正负级电源线反着接,本想看看什么后果,结果彻底报废了,需要换主板……我索性不修了维修费快超过本身价值了。
说了一堆没用的,切入正题。由于想玩一玩别的模型,我买了一个JR4通的
遥控器
和接收器,但是不知道玩固定翼好呢,还是玩攀爬车好。
现在等于除了遥控和接受我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请问200块钱以内的预算能买什么装备啊?

网友A:
呃.其实LZ ..双桨的那是玩具 不能叫做是模型 200元以内呢 固定翼可以买到空机

网友B:
哈哈
200块 想不出只有玩具吧

网友B:
玩直机
多练练模拟就不会摔了

网友C:
一般玩具400以下,玩具级航模400-600,最便宜航模600-1000.
楼主可以研究下玩具级的航模,如火鸟403,翼龙等.
最简单区别航模和玩具的方法,是否由舵机控制铰链.(论坛或淘宝搜索舵机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我儿子的遥控玩具车有些是400多的,我就已经觉得很贵了

网友:
200块钱你只能买玩具回家,除了玩具,你什么也买不了,想玩模型飞机的话,嘿嘿,准备好700块大洋吧

网友D:
SM600,120元,然后剩下的80块交电费,或者买点小吃什么的~~~

网友E:
买个模拟器,200元还不够配件,飞机要自己修的

网友F:
200块钱以内的预算能买什么装备啊?
楼主全无动手能力。请先不要急著买模型,200元只能买玩具。
建议:
(1) 去车场找老车模友了解及帮忙,真喜欢车的话就花1000元买电车。
(2) 去飞场找老乌了解及帮忙,真喜欢飞机的话就花500元买小电固加模似器,
或先花25元买一套XTR模似器试玩。
(3) 如找不到人帮忙,也可先花100元买S107三通小电直玩具。便宜易控又耐炸,
欢迎入魔。
香港陈伯

网友G:
200元要飞起来或者跑起来~~恐怕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