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潜艇模型的螺旋桨

楼主(2011-10-09):
本人改了艘基洛现在觉得原桨不怎么称心有谁做过螺旋桨可否赐教一次啊

网友:
看看这两款怎么样?还带十字整流小叶片。

636的,直径22mm
877的,直径17.5mm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做的不错啊
不知道“十字整流小叶片”起什么作用
感觉运转状态下增加阻力吧
静止情况倒是有些导流作用

楼主:
请教

那个叶片为什么有月牙形和椭圆形型的有什么说法?还有我改的基洛用什么样的啊?原桨是椭圆形的不过我觉得还是月牙形的漂亮顺便问问要多少米啊?
还有怎么和主轴连接?

网友C:
初中时焊过这样的桨,当时遇到巨大的障碍就是铜导热太快, 桨骨上焊第二片桨叶时,前一片会脱焊, 不知楼上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叶片为什么有月牙形和椭圆形型的有什么说法?还有我改的基洛用什么样的啊?原桨是椭圆形的不过我觉得还是月牙形的漂亮顺便问问要多少米啊?
还有怎么和主轴连接?

椭圆形的是基洛877型的
月牙形的是基洛636型的
看你想把KILO做成哪款?你仔细看KILO的说明书就会发现有2种型号的做法。
这两款螺旋桨与主轴的连接都是通过M2的螺纹,只用将主轴做成2MM直径的的,且在尾端攻M2的丝就可以按装这2款螺旋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啊
不知道“十字整流小叶片”起什么作用
感觉运转状态下增加阻力吧
静止情况倒是有些导流作用

当年苏联设计这十字小叶片是起到扰流的作用,目的是隐蔽。
我这上面的十字小叶片是起到像真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中时焊过这样的桨,当时遇到巨大的障碍就是铜导热太快, 桨骨上焊第二片桨叶时,前一片会脱焊, 不知楼上怎么解决的?

不知道你初中的时候是否也是用的黄铜烧焊来做螺旋桨?
不过不管是用什么材料来焊接都必须做一个固定桨毂与桨叶的夹具,这样才能不出现焊一片,掉一片的问题。
这个夹具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找找论坛里的帖子,原来有人做过。

楼主:
有谁知道如果用淘宝上的仿真桨会不会比用号手的原桨速度快一点

网友:
理论上整流帽可以减低能量的耗散,但是这个玩具级的不好说,好看为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叶片为什么有月牙形和椭圆形型的有什么说法?还有我改的基洛用什么样的啊?原桨是椭圆形的不过我觉得还是月牙形的漂亮顺便问问要多少米啊?
还有怎么和主轴连接?

月牙形的叫7叶大侧斜螺旋桨,又叫关公(刀)奖,这个静音比较好!
效率是另一种高!!!!!

楼主:
你说的效率高就是相同电机电压情况下还是普通螺旋桨(不是关公刀)的速度快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了,还有盘面比,螺距等参数一样的话就是普通的那种跑的快!

网友(2013-04-17):
螺旋桨的桨叶与桨毂之间如果有条件最好采用银焊,桨叶专桨毂为黄铜是相同材料如再用铜焊焊条等三个都是相同材料不好控制温度。用锡焊不易达到满意的效果,我一般都采用银焊的方式。

网友:
做的很漂亮啊!

网友:
表示我已经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