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今天收了个二手260a结果....

楼主(2011-10-09):
一次也没飞成,第一次试飞,发现向右倾斜的厉害并且向右侧飞,打左舵也不给力,然后飞机很难控制,是不是夹带着自自转,想用微调修正也失败了,落地后向再飞进行调整和适应,发现不行,换了电池依然无法启动,拆开后发现电源红线断了,黑线是其自己焊了一个大焊点,然后我就问他,他说电源掉焊是通病,我怎么没看到论坛上有人说电源脱焊的事情呢,我就郁闷了,接下来我说飞机失控的事情,他便不回我了,我承认我是第一次飞单桨,但是双桨四通也飞了好几个月了,没理由这么惨啊,大家给我指点一下- -,还有九鹰这控这么费电吗?我新买了4节电池,然后试飞一次以为是锂电问题换了一块,然后给钱一块充电,一会儿charge灯就灭了,按我的常识来看是充好了,但是怎么那么快,十分钟吧,可能还不到,然后没一会儿控上现实的电量就只有一格了,这....

楼主:
而且奇怪的是我现在把那个红线跟焊点连上led并不会亮,而且主尾电机一点通电马上就转起来,遥控器并没有给油门,也没有对频启动过程

楼主:
唉,郁闷中...有救吗?
是主板问题吗?

图片

图片

网友:
楼主用摄像头拍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随便拍了一下- -

网友:
随便看了一下 看不清楚 所以不想说
你用控充电池当然费电咯

网友:
哈哈 慢慢折腾 首次飞单桨需要耐心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手机照了,但是传不上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奇怪的是我现在把那个红线跟焊点连上led并不会亮,而且主尾电机一点通电马上就转起来,遥控器并没有给油门,也没有对频启动过程
是不是电池插反了啊?取下头罩很容易插反电池的哦,我就挨过,插反了一通电主电机和尾电机疯转,然后板子挂掉

网友:
标题

我这么给你说吧,飞机的问题要一步步来排除的。第一飞机不好飞,可以调节控的微调,微调不行的话就去控里面进行写入模式。还有你自己焊板是很危险的。很容易因为温度过高把其他原件烧坏。导致不能控制。估计是你的板坏了

网友:
随便拍。。。
这让大家怎么帮你?
态度问题。
另外你的重锤真恶心。。。。弄的也太龌龊了。
电源的焊点挺好焊的,就是焊丝用1毫米的焊丝。

网友:
这种小JJ,还是买新的好。

网友:
新JJ也很便宜啊,没必要这么折腾吧

网友:
二手机机先不说有没有问题,你以为玩几个月的LAMA就可以飞单桨?谁说的?根本是两回事!还有电量的事,用控来充电那是相当费电的(本身四节1.5也没多少电可用),基本上没用人控来充电

网友:
这个2手也太劣质了,不过向右倾斜是正常的,单旋翼小飞机表现得会比较明显,我两台260A,飞得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