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仿真鱼雷艇转弯半径大是什么原因,舵小?

楼主(2011-10-09):
讨论一下

网友A:
上图撒。无真相怎么讨论

网友B:
一般就是舵小,或者是舵位置不理想

楼主:
我用双舵,单螺旋桨驱动,舵同螺旋桨距离大约25MM
请大家看看,给个建议

网友C:
螺旋浆在两个舵中间 低速时舵效很差

楼主:
螺旋桨的确在两个船舵的中间,转弯半径很大
最简便的办法是将双舵改为单舵,或者将单浆变为双浆(这样成本加大了,维护安装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