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JRDSX9II

楼主(2011-10-09):
JRDSX9II
遥控器
淘宝看到同样遥控器 两种发射机 请教高手两种发射机有什么区别 性能相差多少 15号就交款取货了 望高手赐教 NET-N
E
NET-N259E
JR DSX11 性能上和 JRDSX9II 相差多少 要只是通道数有差距我就买
JRDSX9II

网友A:
259e应该是dsx9
279e才是dsx92

网友B:
259和279发射模块有差异吗?

网友C:
好像只有背光的区别。

网友D:
JRDSX9II 我买的背光版的 最后选择的时候是在JR 和 FUTABA 10CG 两者选择的
前面也选过DSX11 感觉性价比不是很突出 DSX9-2 足够你用的了

网友E:
同问259和279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