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切了耳朵的都来看看,你的机机是否有隐患

楼主(2011-10-09):
前几天按上面的图切了zi6的耳朵,飞到天上去之后总是莫名其妙的不输出AV信号,过个2秒钟后又好了,

检查发现图中上拉电阻的位置,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被拉到0伏,而我的焊工绝对没有问题,那是什么原因呢?

折腾了近2个小时,最后才发现问题出在锯断PCB的位置,借用人家的一张图,如下所示,zi6是6层板或者8层板,锯断的时候相邻2层的铜片短路(也有可能是焊接的时候不小心滴上了焊锡),造成视频输出乱切换

用砂纸打磨断层之后,涂上硅胶,问题从此解决。

网友A:
这个帖子好老了呀,怎么又重发出来了?

网友:
我是ZI6  也是切耳朵的,但是板子没切,老方法接的,最近发现输出没有,但是录像正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好老了呀,怎么又重发出来了?

不是老帖,只是借了2张老帖的照片,我想说的是切耳朵的时候要注意,谨防层间铜片短路

楼上的,把切断面打磨下,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