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用铝棒做轴带动皮带,担心摩擦力不够

楼主(2011-10-09):
准备用14W的调速电机+铝棒做轴带动皮带,皮带上负载很轻;皮带宽度200~300mm,长度1.5m;
问题:
1、用铝棒+皮带,如何保证摩擦力足够,铝棒表面刻出花纹或是喷什么胶?

2、皮带用PVC皮带还是其他什么材料的合适?

3、若不用铝棒,用尼龙棒做轴是不是好一些?

哪位老兄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楼主:
哪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弄个示意图 皮带上负载很轻 是多轻?是传送带吗?

网友:
不是吧,铝质皮带轮不少见哪?还是轻载的,应该问题不大啊。

网友:
呵呵...尼龙或者POM有极佳有自润滑性....

你选择尼龙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决定...

不过.这个问题...摩擦力更从的是来自皮带和V型槽.不知道你是不是用V型槽皮带...

最后一个好消息是...工业的立铣用的就是铝质的V型皮带轮传动..:loveliness:

楼主:
才发现,我还不会发图。正在练习中。

是2L说的传送带,不是三角带之类的。

楼主:
总算把图片发上来了,一直用的firefox,可能是浏览器的原因吧。
--------------------------------------
没做过传送带,买又觉得贵,想DIY,现在主要是担心用铝棒做轴摩擦力不够,不知道能用否?

楼主:
谢谢前面几位。

网友:
轻松搞定,不用担心

常 见 材 料 摩 擦 系 数 表

━━━━━━━━━━━━━━━━━━━━━━━━
摩擦副材料 摩 擦 系 数 μ
      无润滑 有润滑
————————————————————————
钢-钢 0.15* 0.1-0.12*
0.1 0.05-0.1
钢-软钢 0.2 0.1-0.2
钢-不淬火的T8 0.15 0.03
钢-铸铁 0.2-0.3* 0.05-0.15
0.16-0.18
钢-黄铜 0.19 0.03
钢-青铜 0.15-0.18 0.1-0.15*
0.07
钢-铝 0.17 0.02
钢-轴承合金 0.2 0.04

钢-夹布胶木 0.22 -
钢-钢纸 0.22 -
钢-冰 0.027* -
0.014
石棉基材料-铸铁或钢 0.25-0.40 0.08-0.12
皮革-铸铁或钢 0.30-0.50 0.12-0.15
材料(硬木)-铸铁或钢 0.20-0.35 0.12-0.16
软木-铸铁或钢 0.30-0.50 0.15-0.25
钢纸-铸铁或钢 0.30-0.50 0.12-0.17
毛毡-铸铁或钢 0.22 0.18
软钢-铸铁 0.2*,0.18 0.05-0.15
软钢-青铜 0.2*,0.18 0.07-0.15
铸铁-铸铁 0.15 0.15-0.16
0.07-0.12
铸铁-青铜 0.28* 0.16*
0.15-0.21 0.07-0.15
铸铁-皮革 0.55*,0.28 0.15*,0.12
铸铁-橡皮 0.8 0.5
皮革-木料 0.4-0.5* -
0.03-0.05
铜-T8钢 0.15 0.03
铜-铜 0.20 -
黄铜-不淬火的T8钢 0.19 0.03
黄铜-淬火的T8钢 0.14 0.02
黄铜-黄铜 0.17 0.02
黄铜-钢 0.30 0.02
黄铜-硬橡胶 0.25 -
黄铜-石板 0.25 -
黄铜-绝缘物 0.27 -
青铜-不淬火的T8钢 0.16 -
青铜-黄铜 0.16 -
青铜-青铜 0.15-0.20 0.04-0.10
青铜-钢 0.16 -
青铜-夹布胶木 0.23 -
青铜-钢纸 0.24 -
青铜-树脂 0.21 -
青铜-硬橡胶 0.36 -
青铜-石板 0.33 -
青铜-绝缘物 0.26 -
铝-不淬火的T8钢 0.18 0.03
铝-淬火的T8钢 0.17 0.02
铝-黄铜 0.27 0.02
铝-青铜 0.22 -
铝-钢 0.30 0.02
铝-夹布胶木 0.26 -
硅铝合金-夹布胶木 0.34 -
硅铝合金-钢纸 0.32 -
硅铝合金-树脂 0.28 -
硅铝合金-硬橡胶 0.25 -
硅铝合金-石板 0.26 -
硅铝合金-绝缘物 0.26 -
钢-粉末冶金 0.35-0.55* -
木材-木材 0.4-0.6* 0.1*
0.2-0.5 0.07-0.10
麻绳-木材 0.5-0.8* -
0.5
45号淬火钢-聚甲醛 0.46 0.016
45号淬火钢-聚碳酸脂 0.30 0.03
45号淬火钢-尼龙9(加 0.57 0.02
3%MoS2填充料)
45号淬火钢-尼龙9(加 0.48 0.023
30%玻璃纤维填充物)
45号淬火钢-尼龙1010 0.039 -
(加30%玻璃纤维填充物)
45号淬火钢-尼龙1010 0.07 -
(加40%玻璃纤维填充物)
45号淬火钢-氯化聚醚 0.35 0.034
45号淬火钢-苯乙烯 0.35-0.46 0.018
-丁二烯-丙烯腈共聚
体(ABS)
━━━━━━━━━━━━━━━━━━━━━━━━
注:1.表中滑动摩擦系数是试验数值,只能作为近似计算参考.
2.表中带"*"者为静摩擦系数.

各 种 工 程 用 塑 料 的 摩 擦 系 数
━━━━━━━━━━━━━━━━━━━━━━━━━━
下试样 上 试 样(钢) 上 试 样(塑料)

     静摩擦   动摩擦   静摩擦   动摩擦
     系数μs  系数μk  系数μs  系数μk
——————————————————————————
聚四氟乙烯 0.10 0.05 0.04 0.04
聚全氟乙丙烯 0.25 0.18 - -
低密度聚乙烯 0.27 0.26 0.33 0.33
高密度聚乙烯 0.18 0.08-0.12 0.12 0.11
聚甲醛 0.14 0.13 - -
聚偏二氟乙烯 0.33 0.25 - -
聚碳酸酯 0.60 0.53 - -
聚苯二甲酸乙 0.29 0.28 0.27* 0.20*
二醇酯
聚酰胺(尼龙66) 0.37 0.34 0.42* 0.35*
聚三氟氯乙烯 0.45* 0.33* 0.43* 0.32*
聚氯乙烯 0.45* 0.40* 0.50* 0.40*
聚偏二氯乙烯 0.68* 0.45* 0.90* 0.52*
━━━━━━━━━━━━━━━━━━━━━━━━━━
注:*表示粘滑运动.

常 用 材 料 的 滚 动 摩 擦 系 数
━━━━━━━━━━━━━━━━━━━━
摩擦副材料 滚动摩擦系数 k,cm
————————————————————
淬火钢-淬火钢 0.001
铸铁-铸铁 0.05
木材-钢 0.03-0.04
木材-木材 0.05-0.08
铁或钢质车轮-木面 0.15-0.25
钢质车轮-钢轨 0.05
━━━━━━━━━━━━━━━━━━━━
注:表中滚动摩擦系数是试验值,只能作近似参考.

网友:
能不能用同步带。。。。呢

网友:
软pvc的摩擦系数并不低

网友:
没问题吧,铝合金皮带轮多啊。洗衣机负荷也不太小啊

网友:
铝皮带轮车成u形沟对圆皮带,三角带是v形那种…

楼主:
谢谢dxwd56789和各位。

网友:
铝完全可以, 压花, 搞定,哈蛤
或开些 槽也可以

如果东西重的话, 铝外包橡胶就行了

网友:
我就是用铝皮带轮,和摩擦力和光滑程度无关,可以车花纹反而会降低效果。你画个图仔细分析下V型槽工作过程。
皮带拉力增大时回滑向V槽低端,这是V槽低端变窄,两个面夹紧皮带,拉力继续增大,皮带滑的更底,两个面更紧,夹紧力更大,如果你车了花纹,看起来增大摩擦力,但实际上阻碍了皮带受力时向V槽低端滑动,反而减少皮带迅速提高负载的能力。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70e701c-f2ee-11e0-8c66-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买个洗衣机铝皮带轮效果比单用铝棒强多了

网友:
很简单,你维持原方案做就是了,一般应该没什么问题
即便是有了问题,在下面+个涨紧轮就肯定OK了

网友:
D210就是铝质皮带轮传动的
一条是同步带 一条是三角带
所以木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好,谢谢浴血前锋、sched、tsouone和上面的各位。
-------------------
基本综合可以确定了:
1、原方案的基础上,加涨紧轴;
2、不用车花了,我也怀疑车花的效果;
3、最多外面包层橡胶,我原来的想法是喷涂一种胶,这个还没有合适的材料和方法,再慢慢找;
4、软PVC传送带,1.5mm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