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新买的DSX9 顺便问一下如何对码

楼主(2011-10-09):
为了上MCP X 新买了JR DSX9 2
MCP X还在路上
1:请问JR和RD921如何对码
2:还有我差不多充满电了,开控对照说明书在学习如何设置,不到一个小时就没电报警了。这原装控电这么不耐用吗? 是不是需要换锂电?

网友A:
兄弟没有改美国手?我的今天刚到,立马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没有改美国手?我的今天刚到,立马改了!

开始入魔的时候就是日本手

网友B:
对频线插在接收的BATT/BIND接口上~电调插THRO上 通电~
控上油门最低~按住背后透明亮灯的按钮开机~~~直到接收上灯恒亮不闪了。就松开背后的按钮~
接收断电~~拔下对频线就OK了。。。

说明书上应该有如何对频的说明的。。。

网友:
    RD921 插上对频线 ! 给电见指示灯闪~~  选择需要对频的模型! 按住后面的对频钮再开控! 见到指示灯动作直到常亮才松开控后面的按钮! 对频成功! 拔线正常使用~    一般油门杆位放在在最低位再对频!

网友:
为了mcpx。。。。。

我表示楼主相当有米

网友:
不看说明书党...

你是不是看屏幕上电池那个条满了就以为充满了? 用电池容量/充电器电流换算充电时间

网友:
东西到是好东西,

网友C:
那个原装ni-mh电要充十几个钟头的~我的已经改锂电,方便多了

网友D:
dsx9还没有DX8好用~~个人觉得dsx9飞3D比较不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频线插在接收的BATT/BIND接口上~电调插THRO上 通电~
控上油门最低~按住背后透明亮灯的按钮开机~~~直到接收上灯恒亮不闪了。就松开背后的按钮~
接收断电~~拔下对频线就OK了。。。

说明书上应该有如 ...

谢谢!刚试了,成功。
只有英文说明书。
在论坛上下 载了一个09年,应该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原装ni-mh电要充十几个钟头的~我的已经改锂电,方便多了

十几个钟头,不是吧。改锂电是不是一定要加降压线

楼主:
每次关电源的时候屏幕上都会出现一条横线这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刚试了,成功。
只有英文说明书。
在论坛上下 载了一个09年,应该通用吧。

采访下楼主, 上学时候不好好学英文现在后悔不?

网友:
很新,是II版本的,控的上下杆标的刻度,只到第三格后边就没了,老版本的都是标到头,格也宽。DSX9有个通病,关控时,屏幕会出现一条黑横线,持续1秒多时间,消失。这个我的也有。也许是正常,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dsx9还没有DX8好用~~个人觉得dsx9飞3D比较不好哦~

听说DX8的固定翼模式很差?

网友:
電壓11.4V就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刚试了,成功。
只有英文说明书。
在论坛上下 载了一个09年,应该通用吧。

LZ买的什么版本?我是行货,中文说明书!

网友:
当然可以用锂电!!

网友:
你和我的选择完全一样啊,也是先到JR DSX9 II 后到MCP-X.

在家里对上频试了一下子,感觉MCP-X比以前玩的YT100S生猛了许多,但也难控制了许多--也许刚

上手还不熟悉性能,加上家里空间小,没敢多试。

顺便问一下LZ,JR DSX9 II 右上角靠后面的拨动开关(Trainer/Timer)是不是没有档位感觉的,只能

来回拨动。其他的控制杆都是有两到三档的档位的。第一次买JR的控,不知道是不是就应该是这样,而

不是这个开关坏了。谢谢

网友:
那开关就是这样, 相当于一个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