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环球64mm涵道系列

楼主(2011-10-09):
下个月回家准备进一架T45,第一次玩涵道不知道电调应该用多大的,老苦的淘宝店里的介绍说用40A,不知道真正上天会不会烧,
电池
是4块3S-2200mah,2块3S-1500mah,老手解下惑,谢谢!

网友A:
老苦 那都是KV4800的 用40A好盈 3S。。。。如果用4S 得上60A好盈 电机KV用4000

楼主:
谢谢。
不知道40A大油门风险大不大?一般用哪款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3S 用好赢40A的足够了。我用3s 2200的电连飞4~6块电不歇电调都只是微烫
4S就没试过,大家都说不行就没试,但是我用过1500 15C的4S电飞台风,连续起降没问题,马达是黑旋风4800KV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xMjU0OTg4.html

网友D:
直接上60A好盈 以后可以直接用4S
60A好盈 3S也一样可以飞的.. 比40A好

楼主:
呃,40A的飞腾系列么,我飞小塞用的30A感觉不错

网友E:
3S 2200MHA 40A的好赢搭配4800KV 我装机后实测的推力670G左右 用的是20C的电池 最好上25C的 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