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充了

楼主(2011-10-09):
我有一个1700mh3s的花牌电池,第一次充电用了好久!用1a电流充了将近四个小时才显示饱和,后来测电压13.7单片分别4.1/4.5/4.6!但加起来的数值不应该是13.7!这电池是不是过充了?还是这电池电芯垃圾???

网友:
如果是电显的话这个电压是不准的,建议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搞个电池伴侣吧~,

网友:
平衡充 充的电池???   是充电器坏了吧  没爆算运气好了 你也没注意下电池温度???1700MAH用1A充 最多2小时就要看看了 还充了4小时。。。

网友:
充电器垃圾

网友:
充电器太不给力了。还好没有充爆掉。

网友:
2可能:
充电器坏了或你的表坏了

网友:
用的什么充电器哟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遇见过这样的情况,一般就是电显的问题,刚充完电电显第一次测试不准。拔下再次测试就准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1700mh3s的花牌电池,第一次充电用了好久!用1a电流充了将近四个小时才显示饱和,后来测电压13.7单片分别!但加起来的数值不应该是13.7!这电池是不是过充了?还是这电池电芯垃圾???

电池好一般需2小时左右,你的电池是因为压差太大,平衡需要很长时间,所以4个小时才满,至于你显示的4.1/4.5/4.6,这个9成9是你的电显有问题,再垃圾的充电器,也不可能充到4。5啊!换个万用表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