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新手问题?关于mach的显示与机器轴的问题。

楼主(2011-10-09):
mach 窗口右上角上显示的Z轴箭头向上和机器的Z轴是同向还是反向的啊?我怎么觉得mach显示向上,机器的Z轴应该下降啊?关

网友A:
可以自己在mach 里设置方向
多看说明.有个选项可以是方向正反运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指的是mach中的z轴数字增加是不是机器的z轴下降?mach中的z轴数字减小就机器的z轴上升?

网友B:
Z轴数字为负且数字越来越大 为下降

网友C:
注意分清楚正負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