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Mach3上F23200视频,谢谢!y兄,搞明白了,实际速度依各轴矢量加成!

楼主(2011-10-09):
搞不太懂了!步进调来调去搞迷糊了,三轴用86电机,丝杆pitch10

设定step500,其中Y轴速度4200,加速度600,X轴速度5000,加速度700,Z轴速度2000,加速度200,F23200稳定跑,这样各轴及联动速度到底是多少呢?

发个视频,F8000后调置F23200,若真正下刀肯定断刀,有何刀具或材质可雕?应该可以雕豆腐食材吧! 纯博君一笑…..

请注意,移动龙门轴+Z+主轴总重约70Kg,XY轴电机发热约50~70C,Z32C(确定量过了)

网友A:
实际见得只有几十啊   还没加速就要减速了  你跑长点的直线试试看

网友B:
这叫F23200?我的F300也比你的快,F23200比你跑复还要快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见得只有几十啊   还没加速就要减速了  你跑长点的直线试试看

我也搞不清楚,总是对Mach3数据感到怀疑?好像有分单动及联动速度呀?要做个路径长的循环刀路是吗?我再依各轴最大行程做个试机刀路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F23200?我的F300也比你的快,F23200比你跑复还要快哦。

就是说呀!我也搞不清楚了,Mach3F值是这样的?虽然有图有真相,但真相不一定是事实,……真的有点烦,步进调来调去的

我再依各轴最大行程做个试机刀路试试看吧!

步进调来调去的,就算步进很快,刀具及工件品质也受不了呀!

网友C:
你把加速度调到2000试下,嘿嘿。
还有你xy轴丝杠是单螺母的吗?有多大的间隙?F4000a800换向时声音大不大?
我刚组起来的机器现问题多多,看你的机器真是顺眼啊,太流畅了

网友D:
你看看我的F6000是不是比你的F23200还快呢?里面还有试机的G代码,你可以试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58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加速度调到2000试下,嘿嘿。
还有你xy轴丝杠是单螺母的吗?有多大的间隙?F4000a800换向时声音大不大?
我刚组起来的机器现问题多多,看你的机器真是顺眼啊,太流畅了

丝杆是加长型单螺母的,各轴丝杆有中、轻预压,所以应该无间隙(还没磨损);加速度好像调不上去呀!再调高会堵转,我再试试,声音说实在很小,曾一度调到几乎无声,现在这样速度声音就大些,但还不至于有哮叫声..

有些惊讶是重70Kg的移动龙门,竟然能顺畅快速移动,原以为就是慢慢跑而已,看来当初采用铝材+结构设计是正确的,轻量、刚性够,8mm平铣刀一刀下铣3mm铝材不脚软,铣平面效果如: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5980,我再试着调整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我的F6000是不是比你的F23200还快呢?里面还有试机的G代码,你可以试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5804

好快的速度呀!电气是怎么配置的呢?自研发的机板+驱动吗?可怕呀!

我现在要搞清楚各轴速度与F值关系(一度自以为清楚了)及与Mach3显示正确性,似乎单动时显示各轴单一速度,两轴以上联动时,速度是V=(X2+Y2+Z2)是吗?因为同时用手控二轴连动时,发现Mach3速度显示改变了

另外谢谢提供试机刀路,导入Mach3运行就可以是吗?我再试试看

楼主:
已明白Mach3速度与F值关系。网速慢,分享上传了两天才完成的试机刀路(谢谢yhzzp兄提供试机刀路及解惑),心得:
1.移动龙门整体重约70Kg,实测感觉良好。虽然这运行速度能雕铣材质及刀具选择性很有限,倒也提供另一测试机机性能方式,实战时还得依各刀具及材质的最适条件下刀,以求效率、质量及磨耗间达成平衡。
2.各轴及丝杆均有不等的「轻、中预压」以消除间隙(应该还没磨损吧!),提供相当精度,却增加运行阻力,研判也是限制速度主因。
3.1000*600步进行程有此表现,已很满足了,有米时再淘伺服试试。

网友:
 进步很大啊!不过看你那视频最快的速度大约就是F5000的样子,离F20300还差的远呢。听声音电机大约也就400--700转左右吧!还需要努力改进啊!

另外两相步进电机配10毫米螺距的丝杆,你试着铣一个直径2---3毫米大小的圆,如果铣的很漂亮的话就很成功了。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还要继续努力!

楼主:
不行呀!各轴速度最高5000(加速度750),再调高会堵转了,Mach3中虽可调高F值到24000,但目测速度有没甚变化被忽悠了呀!

原来这样速度有F5000,很满意了;现忙做着周围防尘板,铣铝及有机玻璃的F值维持500左右,铣了许多直径4~4.5mm小圆很精准!应该是使用研磨级螺杆发挥精度功用,工件质量不错,完成后会分享,再次感谢!

另外发现我好像将驱动细分太多,现在驱动设定为5000/(max 20000/),改天调为最低200/转再试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