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纠结了一年多的450锁尾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1-10-09):
我的450PRO从我买这飞机开始就一直锁尾问题不是很好,感度高了金鱼尾,低了锁尾很慢,傻傻的感觉。陀螺仪,YT750,780,401,到最后的GY701,锁尾舵机一直在用9257,还换过YT的一套尾波箱,还做过轴传的轴上面加2个固定轴承,还做过尾舵机拉杆上加了3个固定环,老问题没有任何改变,这样下来有一年多了,真的想放弃这450了,今天在与模友聊天时说到这问题,摸友让我把尾舵机的舵臂的孔向里面移一个看看,这样做的目的是减低尾波的机械灵敏度,我可以增加尾舵机的行程与感度,想不到这样一调,纠结我一年多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应该首先从 内侧孔位开始使用! 除非不能满足基本的尾舵行程!才往外侧移位~

网友B:
我的250金鱼尾也一直摆脱不了啊,还好450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首先从 内侧孔位开始使用! 除非不能满足基本的尾舵行程!才往外侧移位~

对头!楼主潜水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250金鱼尾也一直摆脱不了啊,还好450没问题。。。

给尾舵机加上延时试一下

网友:
YT 标准是1CM..看锁尾舵机的性能如何了。。快靠外孔 慢靠内孔。
还有RPO 的轴传震动问题 很抓狂。。。一个小细节问题 就会金鱼。。

网友C:
表示感度开100无鸭梨,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经验,将来用得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也要试试

网友:
LZ多潜潜水

网友:
楼主居然不知道本来调机就该这么调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感度开100无鸭梨,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经验,将来用得着

炫耀,BS你

楼主:
我以前飞YT450SE时,舵臂一直是这样,我就在内到外第2个孔,现在是最里面的孔了,想不到就这么一点点就产生这么大的反应

网友(2012-02-24):
学习了,回头试试看

网友:
建议尾舵机左右跑30°刚刚达到满行程,这样最理想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圆盘的怎么办?

网友:
阳台兄说的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圆盘就没法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首先从 内侧孔位开始使用! 除非不能满足基本的尾舵行程!才往外侧移位~

网友:
看看gy520的说明书就知道了。futaba写的很清楚,怎么选择的。

网友:
 我的ep200,用2702V,陀螺敏感度也是调到100的,表示无鸭梨。

网友:
贵在坚持

网友:
你的电子应该没有问题,不是遥控器设置问题,就是震动过大引起金鱼尾(检查震动,把大桨拆了,尾锁连杆拆了,油门可以推上90%就算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