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主旋翼跟尾旋翼哪个品牌的什么型号通用?

楼主(2011-10-10):
马上要到冬天了,又不能出去玩了,小弟最近想买个MCPX在家里练手,但是看到这小JJ的大桨太昂贵了(小弟不是米人所以觉得很贵)有什么便宜的大桨是MCPX能用的啊??小弟不求在家玩3D只要飞飞航线练练倒飞就OK了

网友:
还是别整那机子了。。我觉得机子的做工对不起他的价格。

网友:
原装桨前缘贴一层纤维胶带,基本一付桨都够用-。-!

网友:
大桨一般炸不坏的 而且原厂是有2副 尾浆有便宜的45MM浆可以替代

网友:
大桨不会坏的,最多顶部磨损,可以用KBDD的硬桨试试,尾桨可以用260A的尾桨,如果改无刷了就要用D06桨总成了

网友:
原装两副大桨几百起落都还健在的飘过........
在家里飞还是不要用KDBB的桨了,破坏力比原装桨要大。
如果没有改装过的话,尾桨用九鹰260的就已经很给力了。

网友A:
个人测试后觉得,KBDD言过其实,3d各类动作和原装没两样。搞了个高手骗钱而已。。。。也或许是我技术有限感受不出来。

网友:
7楼真的吗?要是和原装差不多的话还不如用华的桨,便宜

网友:
大桨很难炸坏…不过我的炸裂了

网友:
我的早就被我拍到墙上拍裂,淘宝上有15元一副的,能用

楼主:
15元一副的大桨给个连接

网友:
不知道D08或cp的塑料桨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测试后觉得,KBDD言过其实,3d各类动作和原装没两样。搞了个高手骗钱而已。。。。也或许是我技术有限感受不出来。

这个逻辑有点不清楚哦
KBDD MCPX主旋翼零售价格68元
BLADE mcpx 主旋翼零售价格高于68元
请问按照你的逻辑,和原装没两样的话,那你说哪个更具有性价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测试后觉得,KBDD言过其实,3d各类动作和原装没两样。搞了个高手骗钱而已。。。。也或许是我技术有限感受不出来。

我想我们应该更准确的使用我们的语言。
骗----欺蒙,诈取,用诺言或诡计使人上当,贬义词
我想你应该不是表达这个含义,但是你的言论,可能让一些不清楚的人错误的理解。

网友:
买了15元的,到了试过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