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炮塔旋转波箱改造,简单几步摆脱蛋疼龟速

楼主(2011-10-10):
图片还是一如既往的烂,看官多见谅
我个人是有两个波箱,所以从另一个波箱上直接拿了一个2

之后把新做好的齿轮,大头朝上的放进1位置,拿掉3齿轮,在2的位置放入另一个2,搞定。
另外,需要把电机的两级对调,否则炮塔的转向是反的。

网友:
好办法 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把99的电机欢这样的行吗

网友:
使用电压范围 6.0-12.0V

额定电压值 8V

无负荷转速 12000rpm

无负荷电流 0.36A

额定转速 10000rpm

最大电流 3.5A

额定转距 500g.cm

额定功率 20W

起动转矩 900g.cm

以下为不同电压下的空载转速及电流值

6V     8000转   0.35A

8V    14000转   0.35A

9V   15000转   0.40A

12V   18000转   0.41A

尺寸约:直径27.5MM,  机身长46.5MM,  轴径2.3MM,  轴长13.5MM,  重95克。

网友:
GJ!手动的炮塔稳定很有感觉

网友:
不错的法子!谢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A:
真坦克有那么快么,严重失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坦克有那么快么,严重失真了吧?
想改比例控,可是不会啊

网友:
看来LZ该先改善拍照水平

网友:
感觉好像变形金刚 声音也一样

网友:
里面的车组成员会不会头晕呀?

网友:
看着那炮管,感觉真长。

网友:
有点转速过快的感觉~!

网友:
慢一点就好了 要不加个刹车?

网友(2012-06-15):
看着有点怪

网友(2013-08-07):
HL炮塔电机是下图这个尺寸吗?

网友:
看着有点像

网友:
换个电机更省事吧~

网友B:
这速度太奇葩了。。。换电机加电压都是最方便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