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飞控继续试飞

楼主(2011-10-10):
今天还是没有好天气,虽然上午出了会太阳,但傍晚的天空还是朦朦胧胧 视频还不理想!
5000HMA
电池
飞了30多分钟,剪了一段来分享一下~

楼主:
OSD叠加视频,2分18秒试了下回家模式,为何不是盘旋?而是左右S型乱窜?

网友A:
        好飞控
焦急等待俺的那个它的到来

网友B:
这个飞控我也有一个 是魔友买了好用我才买的,很值
你可能是P值没设置好

网友C:
检查参数 可能是设得太大了 修正过头了。

网友D:
楼上几位说的p增益没调好也是有可能的,不过也会在平衡模式下出现,不会只出现在返航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老大帮我分析下,就是第二段视频2分18秒开始我切入回家模式,飞机是很快回到自己头顶上方没错,就是左右摇摆,很不稳定!

网友E:
al7758飞得真稳,什么机子?配置?真佩服!
heuyck很有经验,分析有很高水平!

网友F:
若盘旋过程中,本来是50米,如果被风吹了,如果侧风距离80米该怎么办?
吹到30米,哪又改怎么办?
他自己会向50米的半径调整,所以,你看到它在向左或者右调整方向

网友G:
很稳啊~也很清晰

网友H:
我靠,白车是不是卡宴啊?有钱的主。这种现象还是正常的,本来是飞机切半径50m的圆心进行盘旋的,因为当有侧风了,他的切线发生了变化,他在自动调整,然后有S型调整路线了,等他绕一圈后,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I:
不太懂,貌似很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天行者~

网友K:
请教下 用的什么摄录机/ 图传? xiexie

网友L:
我也买了个,估计在路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谢谢!现在理解了!其实能回来就行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K:
摄像机是GOPRO,图传柏通1.2G 1000MW

网友D:
楼主头像里的宝宝真漂亮
看过录像了,S形盘旋看来是侧风,或者是横滚拐弯比较灵敏,飞控走不正盘旋航线,在频繁调整方向保持盘旋航线。
说实话,我看能盘旋得个样子就将就着了,没去做太多改进。。。如果风比较大,很难转成正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现在理解了,明天抽时间再去飞下,从远距离开始切回家看看是什么状况~头像是我家宝贝女儿~非常可爱的

网友M:
第一个视频,降落还没完成楼主就切换画面了~~~~~~~~是不是装路边上啦???

网友N:
很稳很清晰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