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怎么测试大浆的实际转速呢?

楼主(2011-10-10):
大家怎么测试大浆的实际转速呢?机是logo600+jive120+700-45,定速好了~凭手感调好了定速,但是始终不大放心,想知道怎么测试大奖实际转速,或者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测试的~~~固定翼的转速计用来测直升机好像很危险,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网友:
可以的啊,桨上贴反光纸

网友:
有个叫老鹰树的东西,不过再等等吧,双向遥控这东西,几年后有很多功能的

网友A:
如果测量大桨不容易,能否直接测量电机或者引擎的转速?然后按齿轮比算。这样连尾桨转速也可以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测量大桨不容易,能否直接测量电机或者引擎的转速?然后按齿轮比算。这样连尾桨转速也可以算出来。

我用老鹰树就是这么测的, 用老鹰树的Brushless RPM Sensor直接记录马达转速,然后在软件里输入齿轮比和马达Pole Count,软件会自动转换。

如果LZ用JIVE电调, 最好别用老鹰树, 因为老鹰树是in-line的, Kontronik不推荐使用,你可以用JLOG, 用法和效果是一样的, 而且JLOG还可以检测JIVE内部温度。

最省事的办法就是买个转速计了,不过转速计功能单一, 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B:
楼主飞logo不用vbar么,那个自带定速可以看转速

网友:
ks就有测直升机大浆转速的设备。我有一个还不错。

网友:
红外线测速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logo不用vbar么,那个自带定速可以看转速

vbar的定速接口是接传感器用于油机的应该

网友:
引用 楼主:

vbar的定速接口是接传感器用于油机的应该

你听谁瞎忽悠的?

网友:
测尾桨相对安全一点

网友:
V8 5.2pro的油电都可以定速。。

网友:
频闪测速仪行不?

网友(2011-11-30):
回复 网友B:

老版本的jive 不支持用vbar的定速据说

网友:
上面几楼说的那个KS的测大桨转速的非常好用,
你可以把直机飞到比如10米外,悬停或是3D都行。直接就能给你把桨速测出来,很准
不过好相测速器要1千多,我就用过朋友的几次

网友:
告诉电调转速设置和齿比,然后设置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
电动直升机的话用Iphone的一个应用:Helitach 都可以测出个参考值 :http://itunes.apple.com/us/app/helitach/id322478561?mt=8

网友:
不用测,听声就可以,只要不嗡嗡叫就没有问题

网友:
老鹰树根KS测大桨的转速计都可以的

网友C:
turnigy的转速计才12刀一个。
效果还可以,精度大概到+-50 rpm, 架不住它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