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换了全机轴承还要给轴承上螺丝胶吗?

楼主(2011-10-10):
Sport换了全机轴承还要给轴承上螺丝胶吗?

网友A:
主轴轴承和尾波箱轴承上了点 其他没

网友B:
应该上的,R48

网友C:
应该上轴承胶吧

网友D:
我很小白的问下,R48上在轴承和金属的接触面?就是让轴承的外圈固定死,是吗?

网友E:
原则上轴承的内外圈不是过盈配合的就要适当加一点轴承胶。以免相摩擦引起更加松旷。

网友F:
主要是外圈 如果内外圈都粘死 维修就成问题了

网友G:
外圈上少许R48,一定不能多,千万不要弄到轴承内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