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控里面swash mix 的问题

楼主(2011-10-10):
控里面有这个功能,请问这个有什么实际应用的例子给小弟参考一下,具体起到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这个不是jr 的swash afr 而是pit  to ali 这类倾斜盘混控,不是比率啊

网友A:
T8FG里面的功能吧。同求应用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FG里面的功能吧。同求应用实例
握手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JR的控, 我就不知道了, 而且JR十字盘调整的功能很弱。

我说说Futaba的十字盘调整功能吧,Futaba十字盘调整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我说的这些功能是8FG/12FG/12Z/14MZ通用的,因为他们的内置软件性能基本一样的,但是不适合10C, 10C软件功能属于二线水平, 不具备十字盘精细调整的能力。

首先你要保证机械上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在不用trim 和sub-trim的情况下,十字盘在中立点是完全水平的,这时候你就要用Futaba的大圆舵盘, 自己打眼,最好用Futaba出的舵盘规,很方便。 保证舵机中立的时候连杆完全90度, 通过细调连杆长度保证十字盘在中立点水平, 机械上首先要完美。 仔细看说明书, 该90度的地方一定要90度, 因为我现在飞的kyosho和hirobo都是双推机型,所以处处要求90度。只要严格按照说明书装配,机械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特别注意不要用YT那种打好孔的金属舵盘, 那东西永远调不到90度。

然后你进到控里确定一下螺距曲线是一条默认45度直线,然后要确认三个十字盘舵机的ATV都是100%, LIMIT 150%。

现在把螺距推到最高, 十字盘可能会有些微不水平了, 这时候用PIT-AIL混控和PIT-ELE混控把十字盘调平, 要保证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看十字盘都是平的。

然后把螺距推到最低, 重复上面的调整,PIT-AIL混控和PIT-ELE混控有两套的,以8FG为例, 你推到最高螺距的时候,高螺距那边的PIT-AIL混控和PIT-ELE混控会闪, 螺距推到最低的时候低螺距那边的PIT-AIL混控和PIT-ELE混控就可以调整了。

这时候你已经用掉4个混控了。

然后把十字盘拉回中立点, 前后快速拉动升降舵,你可能会注意到十字盘中间那个球会些微上下跳动,这就说明你拉升降的时候你的螺距会颤动,这时候你要用ELE-PIT混控来消除这个跳动, ELE-PIT有两套, 分别用来调整升降舵的升和降。

调完ELE-PIT以后你可以快速左右拉副翼,如果在左右拉副翼的时候十字盘中间那个球上下跳动了, 就证明副翼也干涉螺距, 这时候你要用AIL-PIT来消除这个干涉,AIL-PIT也有两套,分别对应左和右副翼。

现在你已经累计用掉8个混控了。

然后仍然保持十字盘在中立点, 现在前后再拉升降, 看看你的十字盘是否能保证左右水平,也就是说升降是否干涉副翼, 如果有干涉,那你要用ELE-AIL混控来消除这个干涉。

现在你累计用掉10个混控。

别嫌累, 还没完,你的十字盘现在在0螺距完美了, 但是在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还不完美, 因为舵机是圆周运动,而连杆是线性运动, 所以在最大和最小螺距的时候升降和幅翼对螺距还会有干涉, 这时候你要去LINKAGE COMPENSASION菜单。

把螺距推到最大, 拉动升降和幅翼, 如果十字盘中间那个球上下跳动了, 就用LINKAGE COMPENSASION消除, 调整方法跟上面说的在0螺距调整的时候基本一样的,只是菜单看上去不同, 你拉动摇杆的时候相应的可以调整的混控值会闪,进去调整就行了。

然后再拉到最小螺距, 把上面的调整再做一遍,你拉到最小螺距以后,菜单上会闪现'low pitch'。

这时候你已经累计用掉14个混控, 我之所以一直在累加混控数, 是为了说明如果是JR的控的话,因为JR没有那么多混控可以用,JR的预设混控加上用户混控也不见得有这么多,所以如果你对飞机调整要求比较高的话,最好还是买FUTABA的控, 方便 (当然别买10C,那个不成)。

最后还有一个菜单,叫SPEED COMPENSATION,如果你用的是120度十字盘的话,因为总有一个舵机和其他两个舵机动作行程不对称, 所以你快速拉升降舵的话,因为行程不同,升降舵有可能干涉螺距, 造成十字盘中间那个球上下跳动, 你可以通过这个混控把它消除掉。

如果你把上面步骤都做完,你的十字盘可以说是调整的没有任何干涉了, 当然能消除干涉到何种程度,那就看个人功力了, 方法都是一样的, 需要的只是耐心,我有的时候会花好几个晚上反复调整直到满意为止。

楼主:
多谢高手指引。请问一下,为啥不用subtrim 和endpoint 来搞倾斜盘?平时大家都是这样的,烦请解答!

网友B:
机械上先完美了, 不用sub-trim和endpoint才能保证舵机在两个方向上都完全对称, 不论是速度还是行程,完全对称的话才能达成精细的操作。

很多人飞3D的时候对精细操作并没有要求,只要动作做出来了就成了,所以调整的也就不精细了。这个完全看个人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上先完美了, 不用sub-trim和endpoint才能保证舵机在两个方向上都完全对称, 不论是速度还是行程,完全对称的话才能达成精细的操作。很多人飞3D的时候对精细操作并没有要求,只要动作做出来了就成了,所以调 ...
非常感谢!,现在很多鸡,尤其小鸡例如550以及以下,因为虚位和小鸡问题、用这个功能意义不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现在很多鸡,尤其小鸡例如550以及以下,因为虚位和小鸡问题、用这个功能意义不大吧?

如果虚位大的话就没什么意义, 个人觉的即便是500级别的, 如果是日系,那么精度还是可以保证的, 至少我的Hirobo LeptonEX还是可以的, 但是450级别确实差点,因为小舵机自己也有虚位。

550和600级只要是日系的都是没问题的, 比方说Hirobo的SDX, 操作系统中用到很多0.1mm的垫片, 可以自己选用不断调整, 可以完全消除操纵系统中的虚位, 精度比Hirobo Sceadu EVO还要更高。而且可以用皮筋大法再消除舵机虚位(Scott Grey发明的)。

如果只是泛泛而看的话,很多机品牌似乎都精度很高工艺很好,但是一旦需要精细调整的要求的话, 精度的区别就真正表现出来了, 有时候你甚至会发现精度区别大的惊人。为啥飞3C的都在飞日系机? 这就是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虚位大的话就没什么意义, 个人觉的即便是500级别的, 如果是日系,那么精度还是可以保证的, 至少我的Hirobo LeptonEX还是可以的, 但是450级别确实差点,因为小舵机自己也有虚位。550和600级只要是日系 ...
,再次非常感谢!台湾鸡是没搞头了,呵呵,好帖,必须收藏。不好意思再问个小问题,啥是皮筋大法?谢谢呵呵,

网友:
受教了,获益匪浅,收藏!膜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非常感谢!台湾鸡是没搞头了,呵呵,好帖,必须收藏。不好意思再问个小问题,啥是皮筋大法?谢谢呵呵,

舵机齿轮总是有一点点虚位的,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你可以用手轻微推动舵盘, 你会发现齿轮有一点点虚位, 所以即便电机不转,但是舵盘可以前后转大概1/10度的样子。

皮筋大法简单的说就是在舵盘的一侧(双推的话就是任何一个球头), 用皮筋把这个球头和机身框架临近位置连接起来, 就等于说始终给舵机增加一个负载,当然皮筋力量并不大,负载对舵机的影响也就很小,但是这一点点负载却可以始终拉紧舵盘,帮助消除掉舵机齿轮虚位。

皮筋力量大小就看你自己了,反正一条不行挂两条,Scott曾挂过三条的

楼主:
非常感谢详细解答,耳目一新的好贴,受益匪浅,再次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舵机齿轮总是有一点点虚位的,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你可以用手轻微推动舵盘, 你会发现齿轮有一点点虚位, 所以即便电机不转,但是舵盘可以前后转大概1/10度的样子。

皮筋大法简单的说就是在舵盘的一侧(双推的 ...

JR超快90?3C冠军机,xuesing 手里好东西可真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JR超快90?3C冠军机,xuesing 手里好东西可真不少啊

这不是我的,我只是借用了SG的图片而已。我不飞油机

网友:
这样的调整确实是精益求精。难怪有七分调整三分飞行一说。

网友(2011-12-14):
我也学到了点东西,我用的就是JR的XG7,诶  现在正遇到十字盘在中间的时候水平,但是一上去了或者下来就会有一两个舵机不水平。。。也不知道哪里错了呢。。。我飞的是600N,这两天炸了螺旋桨。。。。

网友:
不一般的高手

网友D:
JR,SWASH MIX 默认为 60 60 60 说白了 如果你觉得副翼小了 就加AILE 大了就减 ,升降慢了就加ELEV,快了就减,PIT是螺距总距,加是曾加螺距,减是减少螺距。加减 SWASH MIX里面的值,请注意最大最小,又没干涉。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XG7 也有十字盘混控功能 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不水平 可以用十字盘混控解决

网友F:
感觉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