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重比越大,起飞就更容易?速度就越快吗???

楼主(2011-10-10):
是不是这样的?那固定翼,飘飘机,kt,直升机的推重比一般都多大啊?

网友:
推重比越大,起飞就更容易这是对的。速度就越快这是错的,速度跟螺距速度和阻力有关。固定翼最好都要有0.8以上的推重比才会好飞,遇到紧急情况也好救。3D直机推重比峰值能超过2

网友:
推重比越高 速度也的确越快,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网友:
推重比越大越好吊机

网友A:
像飘渺之类的飞机,推重比0.5都能飞了,无动力滑翔机推重比0,照样留空长久

网友:
这么说吧,推重比越大的确越好起飞,所以才有加力燃烧一说
但是速度快主要看机体结构和翼型,一般说来后掠角越大,翼面越小,横截面越小的机体飞得越快,动力也是其中一方面。

网友:
机身强度不高的话,推重比太大后果很严重... 我的就折翼了

网友(2012-11-22):
推重比越大加速度就越大,至于速度则取决于加速时间,空气阻力等多种因素

网友(2013-03-26):
引用 网友A:
像飘渺之类的飞机,推重比0.5都能飞了,无动力滑翔机推重比0,照样留空长久

无动力原理不一样 是靠上升热气流

网友:
推重比  和  最大速度 没有关系的!不是推重比越高,就越快。     一般模型的推重比  都是说 模型静止状态下 螺旋桨产生的推力 和自身重量的比值。  一般模型静止状态下 满油门时 螺旋桨产生的推力是最大的,当模型被不断加速,随着速度的增加,螺旋桨产生的推力会逐渐减小,  随着速度的继续增加,螺旋桨产生的推力的继续减小,推力减小到和飞机遇到的空气阻力相等时,飞机模型就达到了最大速度,速度不会再增加了。   模型的最大速度取决于 螺旋桨在飞机最大速度时能够产生的推力的大小,而不是在模型在静止时螺旋桨产生的推力的大小, 螺旋桨在模型最大速度时产生的推力  是远远小于 模型在静止时产生的推力的

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2835 kv3600的电机,装在450直升机上用,  和 配5寸小桨装在固定翼上用,    装在直升机上因为有齿轮降低转速增加力矩后把力量送给了大桨 最大能产生几千克的静推力,  配5寸小桨装在固定翼上能产生甚至不到1千克的静推力。装在直升机上 推重比虽然大,但是要比装在固定翼上 最大速度慢很多很多。  这个道理就像 开车挂一档 力量虽然大,但是最大速度慢, 如果挂五档 力量虽然小,但是最大速度快   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推重比越大,从零加速到飞机的极限速度的时间越短,但,飞机的极限速度几乎是完全由其气动布局和升阻比来决定的,单纯加大动力,对极速的提升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