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问题(老魔进,新菜们学习)

楼主(2011-10-10):
新手,刚入的450,还没买电池,其他都齐了。

想问下,调机可以用适配器通电不? 相信新菜们也和我有同样地问题,虔诚希望得到老魔友们的指点哪。

想过一阵再买电池,现在一时半会也不会去外面飞,听魔友说买了电池不经常用会水,保存也麻烦。
如果可以的话,对机机上的设备应该不会有影响吧,例如电调,陀螺,电机舵机什么的,而且不用上大桨的话,不会有很大的电流的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刚入的450,还没买电池,其他都齐了。

想问下,调机可以用适配器通电不? 相信新菜们也和我有同样地问题,虔诚希望得到老魔友们的指点哪。

想过一阵再买电池,现在一时半会也不会去外面飞,听魔友说 ...

可以,注意电压和极性正确就可以了,调试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A:
这个,个人不建议。带电机试机,电源再怎么也得二三十安的吧?好找吗?电压稳定吗?输出滤波再怎么也没电池纯吧?所以,针对你的特殊要求,二手电池是最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个人不建议。带电机试机,电源再怎么也得二三十安的吧?好找吗?电压稳定吗?输出滤波再怎么也没电池纯吧?所以,针对你的特殊要求,二手电池是最好选择。

这个比较值得参考

网友(2012-03-17):
其实电流也没有那么大,如果不装叶片电机电流也就是几百毫安(2212电机),我用的是12V6A的开关电源。

网友:
断开电机线,调舵机什么的还有设置参数完全没问题

网友:
电机不要装电机齿,用适配器完全可以(建议适配器至少3A吧)
还有,正负不要接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