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cp尾巴一直向左温漂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10):
玩了一个多月的mpcx,想玩玩其它小机,刚好手上有台2801,就入了台cp,看看花壳有没有改进
买回来弄了两天,尾巴一直向左慢慢漂,所有招式都试过
控上微调到头+SUBTRM   R125+TRVADJ L80% R150%+更换45mm反浆都试过,没用。

大家的cp有这个问题吗?

还有一个更搞的问题,就是方向舵向左快速打到底,竟然会向右回弹半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了一个多月的mpcx,想玩玩其它小机,刚好手上有台2801,就入了台cp,看看花壳有没有改进
买回来弄了两天,尾巴一直向左慢慢漂,所有招式都试过
控上微调到头+SUBTRM   R125+TRVADJ L80% R150%+更换45mm反浆都试过, ...

我之前的CP也有这个问题,我怀疑是CP的尾陀螺程式引致的…暂时还没找到其它原因…

楼主:
已经联系华了,准备返厂。真晕

网友:
标题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 案

网友A:
告诉你一个未证实的秘密:返厂后,一切都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个未证实的秘密:返厂后,一切都很理想

你的返厂后,没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基本上搞定,但还是有点点相当轻微的温漂,怎么调也不行

如果尾巴飘,需要微调的时候,一定要在六轴模式下微调(尽量使用subtrim,而不是控上面的),调完后切换到三轴模式
所以这个六轴模式更像一个设置模式

楼主:
更新下,上面方法有误,
很简单,就是控上面的尾巴微调和subtrim里面的rudd 这两个清0,然后切换到6轴,再切换回来,就行了

网友B:
温飘好像是电工电子技术方面的术语,是指电子元件由于温度影响产生的零点漂移

网友:
“就是控上面的尾巴微调和subtrim里面的rudd 这两个清0,然后切换到6轴,再切换回来,就行了” 这招立竿见影,原来飞机的振动、尾巴不稳等毛病全没了,又恢复到刚到手时新机的那种感觉了,不过还是会有一点点尾巴慢慢向一个方向偏的问题,但基本不影响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飘好像是电工电子技术方面的术语,是指电子元件由于温度影响产生的零点漂移

没错原本是指电子线路各个参数在温度的作用下的飘移,在这里是指尾在温和的慢慢的向某个方向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