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坐标跟字的距离太远了

楼主(2011-10-10):
我在文泰里面写了几个字,转换成g代码在mach3里面运行,怎么字与坐标距离很远,雕刻机都撞车了,还没有找到字的边,不知道怎么设置,机器坐标怎么调整,恳请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你模型的尺寸设的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文泰里面写了几个字,转换成g代码在mach3里面运行,怎么字与坐标距离很远,雕刻机都撞车了,还没有找到字的边,不知道怎么设置,机器坐标怎么调整,恳请大侠帮忙,谢谢
看看我的帖子有介绍,注意“远点的设置”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6110&extra=&p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没有在画布设置圆点,已经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何老师你好,我不知道文泰里面怎么调出数值定位,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老师你好,我不知道文泰里面怎么调出数值定位,请指教
"调出数值定位"?请描述清楚点。(是不是原点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就是圆点定位,再一个问题就是我画好一个大圆,想在里面画几个定位孔,怎么就可以实现对称定位和定位孔的一致,用文泰画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圆点定位,再一个问题就是我画好一个大圆,想在里面画几个定位孔,怎么就可以实现对称定位和定位孔的一致,用文泰画图

晚上我回家仔细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晚上我回家仔细介绍一下

向何先生学习,请何先生出教程。

网友:
画好孔后选中点右键就出来定位的东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