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航线或者悬停的大桨转速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11-10-10):
450飞航线或者悬停的大桨转速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不点头就行了。。。其实转数高了飞机很稳。。不过很费电,自己选择!

网友:
原帖由
luopeixuan
于 2011-10-10 13:28 发表
学习!
你还用学习

网友B:
最近在玩SK720的定速。2600转悬停不会点头,反应稍慢2200的电池可以悬停8-9分钟。2800转锁尾更好,更加灵活,悬停6-7分钟。3000转比2800转悬停时间少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