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OS 50 发动机疯狂喷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10):
请看视频,油针不管怎么调都特别的耗油,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很纠结。一箱油10分钟就完了。。
看着心痛啊!!
补充一下主油针调的是1.2-1.5圈,副油针是0.5-1圈左右 都是一样的疯狂喷油。
油用的是TOP 15%的油!

网友A:
主油针 多少啊

网友B:
只见油,不见烟,什么问题,声音也不对,只能拆。。。

网友C:
lz 小心火烛啊~~~~~~ 一着什么都没了

网友D:
这神马油呀,没烟,真环保

网友E:
用的什么油,换种油试试

网友F:
没烟,无污染

网友G:
不像油机,声音象电动的;OS50一箱油10分钟差不多,但你的没烟呢。

网友H:
不懂 帮顶一起学习

网友I:
桨没带最好不要加速以免超速,飞机竖起来,排气管内部的油倒光就没有油了

网友J:
麻烦你飞起来好吧!

楼主:
补充一下主油针调的是1.2-1.5圈,副油针是0.5-1圈左右 都是一样的疯狂喷油。
油用的是TOP 15%的油!

楼主:
补充2段起飞悬停的视频!!

网友K:
不错,不错。继续努力。

楼主:
没有高手能解答吗!!!!!!

网友D:
OS 50一箱油差不多是10到12分钟左右,主要是飞下来摸摸缸底温度,只要是温的就行。

网友L:
LZ,引擎调整不在乎它能用多少时间,喷油量怎么样的,主要是引擎工作效能真正出得来才好
检查机械结构安装确实的情况下,中速50%风门还喷大量油的话,感觉线性也不是很好,有些富可以稍稍收一些中速油针的

楼主:
如果是化油器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也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G:
我目前只飞过TOP\CP油,三叶52H/os50,风神排气/mp5排气,不同的组合差异很大,风神排气增压没MP5好,TOP油没CP油烟大,三叶温度比OS高,看视频2感觉贫油了(除非低油门悬停),不知LZ一箱油下来缸低实测温度多少,现清洗下化油器,然后加大怠速油针试试,感觉你的转速不高。

网友M:
帮楼主检查了发动机,结果活塞和活塞环都是缺了一个大口子的。 缸盖火头周围全是活塞或是活塞环碎片顶出来的坑

网友:
引用 网友M:
帮楼主检查了发动机,结果活塞和活塞环都是缺了一个大口子的。 缸盖火头周围全是活塞或是活塞环碎片顶出来的坑
这样了都不熄火,看来OS 的发动机的口碑还真不是盖的,我的OS 55 后轴承的滚珠剥落碎片把活塞环卡住熄火了,害我换了两个活塞环都没解决问题,最后是全拆散了才看见是后轴承掉的东西,还好碎片细没拉缸,要不损失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