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弄准了,可电调又挂了

楼主(2011-10-10):
b6进入工程模式,校准,但只能用一次,要6s的电池,我就用两个3s的,用表校准
昨天电调的热缩膜裂开了,扇热片就没作用了,昨天去买了热缩膜自己包,可今天就一个管烧了,壳都开了,屡屡轻烟啊

先一片片冲,保证一致性

先一片片冲,保证一致性

网友: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我也想搞一下6S。B6的6S充不进电的。到21。8就不进了

楼主:
回复 藤椅 gary_sunshine 的帖子

方法就是先把6s没一片都冲到4.2,可以自己用线一片片的冲,然后插上电池,按下stop和inc,然后插上b6电源,等六秒钟,就会自动检测,你要确定你的电池电压是准的哦,这个程序只能用一次的。接着按enter就行了最后显示六个ok,就断电,就行啦

网友:
谢谢LZ。这样SET后就可以用平衡冲6S。能达到25.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