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EXTRA 260 50E 终于折腾出最满意的配置来!

楼主(2011-10-10):
前言:玩50E就是要轻,动力就是要足! 相信这个是大家公认的观点;为达到这个目的 我真是费劲心思,设备换了又换,开始就是想图省钱;可是效果始终不尽人意,我是个较劲的人;不达目的不罢休;便开始了我的折腾之旅~

首先: 是我的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8073

重量是下来了 但是动力不行 只有3KG的拉力 飞的很勉强 而且重心也控制不好  所以继续折腾!!!

楼主:
  我爱模型的图片编辑真的让人很作呕!!!!
化悲痛为力量继续:
第二步:升级动力 采用朗宇X3520 KV520 搭配APC14*7E桨  电调还是ZTW40A 实测最大电流35A  电池竞风3S 2200mah 25C\30C 组6S!

楼主:
减重:突发奇想 舵机采用银燕:9258*2(副翼);9258(方向);银燕12G金属数码舵机*2(升降)

楼主:
补充 :副翼采用9258*2是前期使用银燕9257之后的改进! 最开始副翼使用的是9257 娘的狂抖舵啊!!! 悲催的我 大家看帖子视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3115

楼主:
悲催继续 :爽了几个起落之后本想保养一下电机 (轴承上点油、擦擦灰之类)确发现朗宇的X3520.......

注意看红圈内的绝缘漆已经磨掉...

磁铁也是有磨损痕迹   初步断定是动平衡不好导致的....

楼主:
折腾还在继续;这回下了狠心,电机(不太敢在用了);电调(线性不满意);舵机(力量没问题,但是速度太快了0.05″啊,而且讨厌的吱吱声,并始终伴随着轻微抖舵...)全部都换!!!

好赢铂金40A *1 ;亚托DS510*3  (血本啊)..。(升降性能非常满意, 就不换了 比一个舵机推要强太多了,动作都是完全标准化!)

电机换双天4250 kv510 (同配apc14*7桨) 但注意最后一个图 这款EXTRA 260 50E的电机一定要有下拉角才可以正反平飞!

楼主:
至今 已经折腾到现在 钱忘记花了多少 总之达到了我想要是效果 起飞重量1930G (除了抠设备以外,更换了起落架 还有一些东西 这个重量已经是我所能达到的极限了,(考虑到在买一架新机的话会更轻一些)。 最后!上几张飞机的美图吧 呵呵!

网友:
查电机参数手册了吗?40A的电调似乎小于电机工作电流范围内啊?我用的是60A,不敢冒险。

顺便问下,3520电机可转让或对换否?这两天买错电机(银燕4020)结果偏胖装不下,正在物色3520中。。。。。。。

网友:
本来想上朗宇的x3520的。现在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的。不敢买了。。。还是双天的稳定一点。。

网友:
呼伦贝尔这个季节下雪了吧?还能飞吗

楼主:
还没下雪呢  前些日子下了一场雪化了,现在依然爽飞中 哈哈
对了 你那架彩虹需要改的地方特别的多 原配的舵角还是换了好 舵机用17G的就可以  还有注意舵面都要加强一下 否则有脱落的危险,头罩是必须要扩的 要么电机是放不进去的  好多设计都很鸡肋 ~总之比我这架JJ要折腾人的多 呵呵 祝你爽飞!!

网友:
恭喜LZ终于让自己满意了,费了些周折,也枉花了不少钱,其实50E这样的大电动,双天4250 510KV真是很好的搭配,认识几个玩大电动的朋友都是这么搭配的,一分钱一分货,没有花钱的不是。
以前拜读过不少关于50E的帖子,普遍都是60A电调,国产东西总会有些虚标的,40A感觉不太把牢哦

楼主:
看用的桨了 我用的正品APC14*7桨  钳流表实测最大35A 瞬间38A  稳定33A......
神马DYS EMP还有仿的APC桨 电流至少要大15~20A不等~ 呵呵(实测).

网友:
还没下雪呀
有五六年时间喽,争取明年到呼伦贝尔旧地重游
俺当初天天走在这条路上

网友:
喜欢这种技术帖,顶一下
四个数码舵机对于电调的BEC是一个考验。如果BEC供电不足,后果很严重

楼主:
确实是一个考验  数码舵机是超级费电  铂金的内置BEC是3A 5~6V可调的  现在已经设定到6V 用万用表测量也是6V 装好后已经试飞了五个起落 没什么问题~   但已经购买了ZTW的外置BEC 等到货了装上!

网友:
恭喜终于爽飞!

我的同款50E 也升级了。电调没变,还是 HobbyWing Platinum60A;电机换成 Gens Ace 4841 KV550电机,相当于4020定子规格。重量比原来的DualSky4250 510KV重了80g,原先严重头轻的毛病解决,电池可以摆放得靠后一点,更接近机翼升力中心。与升级前最大的区别表现在垂直爬升阶段,超爽快。

正反平飞,可以靠副翼/升降舵的中立点调整 + 重心调整实现。这架飞机本来质量分布就靠下,再加下拉角的话,拉力线与质心偏离导致的向下扭转力矩可能会令飞行比较难受。我的这架在原装状态下急加油会低头,稍加了点上拉角解决(下面两个马达固定螺钉各加一0.5mm垫片)

楼主:
楼上的哥们飞机起飞重量应该达到了2300G左右  ,
暴力飞是很爽滴,但美中不足的“飘逸”感打折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那么恐怖.

照片是改之前的。1630g不含电池。6S2200mAh电池 336g,起飞重量AUW=1630+336=1966g

改后电机增加了80g,AUW=2050g左右。实际飞行感受没什么变化,除了动力。

楼主:
配的是碳腿哈 这个俺喜欢...我的腿要105G呢..不知道你这个腿多少G...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铝起落架换成碳的,轻了35g左右。

此外还有很多减重的潜力可以挖掘。比如:
舵机(俺图方便从车模上摘下的S9452一个就重达50g 用于垂尾舵)、
头罩(见到有大侠挖成镂空减重)、
钢钉改铝钉或尼龙钉(我的脚架用了尼龙钉以牺牲自己保全木结构)、
桨(原装APC14x7E比仿品重20g)
桨罩改全塑料款。
.....
....
当然这些都比不上电池来的狠。我准备了 6S1800mAh,一举减重70g,代价是飞行时间减短稍许。

楼主:
6S 1800MAH不敢恭维 ,
一个是动力肯定有所下降,
第二个时间不好控制 ,
玩的时间都比不上涵道.
电池很容易过放 呵呵!
最近J3马上会出 342 50e 说是德国蒙皮 碳腿  结构跟北西的飞机基本一样。
等着出来也许会败一架 继续升华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40C的,飞7分钟+,动力实际上比25C2200mAh还强一点。呵呵。

为了同款Extra260 50E。

楼主:
看样我还是没有你折腾的“深” !学习 学习!!   介绍介绍你用的电机吧  非常感兴趣 貌似是非正常渠道购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机淘宝上就有。

你可千万别学我,刚升级完,就被风筝线给切了 ....... 现在已修复,择日再飞。

楼主:
呵呵 谢谢 ! 以后多交流 我QQ313239712  希望交个朋友!

网友(2012-06-12):
日了,我的是2150克,同款

我估计问题出在舵机上,4个JR539……

网友:
双舵机平尾绝对是个好法子
可以滚得很疯狂很疯狂

网友:
标题

好贴,留脚印。

网友B:
双平尾和副翼混控,楼主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平尾和副翼混控,楼主试过没有?

我想起了1+1那架KT的腰推苏-27,貌似是85块钱,滚起来跟电风扇似的……

网友C:
怎么我双天5050-8 KV也是5xx的,6S,14x7正品APC,电流要6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我双天5050-8 KV也是5xx的,6S,14x7正品APC,电流要60A?

5050大了好多,特性更硬。如果5050和4250的空载转速相同,那么带载转速肯定是5050更高,实际上输入的功率更大,要求的输入功率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