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所谓飞机重心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10):
没有事情翻老帖学习看见很多老鸟问这个飞机重心在哪里,这个飞机重心在机翼哪里,有的在前面,不懂呀,这个重心在哪里是直接影响飞机的飞行稳定吗??我买了个白板AT6 翼长:905mm  那个我也想问下这个重心在哪里,重心是不是可以自己随意调整的,请务必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A:
我帮你百度一下

重心,是在重力场中,物体处于任何方位时所有各组成质点的重力的合力都通过的那一点。规则而密度均匀物体的重心就是它的几何中心。不规则物体的重心,可以用悬挂法来确定。物体的重心,不一定在物体上。另外,重心可以指事情的中心或主要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是在重力场中,物体处于任何方位时所有各组成质点的重力的合力都通过的那一点。规则而密度均匀物体的重心就是它的几何中心。不规则物体的重心,可以用悬挂法来确定。物体的重心,不一定在物体上。另外,重心可 ...

哥哥你的知识太高了我看不懂这个物理解说哦,我就想知道AT6这个飞机的重心哪里,可不可调整重心就OK了。

网友:
看的很清楚啊

网友:
板凳的图示适用于通常的无前后掠翼,常规布局的机体,并不绝对正确

一般这种机体检查重心时,用两只手食指顶在机翼重心的位置,看机体是往哪边倒。这里要注意几点:
1.测量时需将所有设备安装到位,达到与起飞时相同配置
2.此法适用于上单翼飞机,下单翼飞机请将机腹朝上测试

另外这里有个小窍门,常规机体重心与机翼碳杆加强处在绝大多数时处于同一平面,也就是说双手食指顶在碳杆位置即可。

楼主:
他娘的米有想到飞机比坦克难太多了,还需要有点相关知识。

网友B:
再说重心对飞行姿态的影响
重心前倾:整个机体机动性会受到影响,舵效会被抵消一小部分,但是一般说来,建议新手把机体调成机头略重,这样反应可以慢一点,而且在出现意外时,可强行断油,令飞机自然滑降地面
重心靠后:机体灵活性加强,飞行姿态优美,一般玩到后来玩后掠翼战机的飞手多多少少喜欢把飞机调成这样,飞起来得心应手。但同时,一旦出现意外,机体很难在无舵效情况下自然滑降,往往会失速进入尾旋造成坠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图

图上画圈的位置是不是机翼固定碳杆安装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说重心对飞行姿态的影响
重心前倾:整个机体机动性会受到影响,舵效会被抵消一小部分,但是一般说来,建议新手把机体调成机头略重,这样反应可以慢一点,而且在出现意外时,可强行断油,令飞机自然滑降地面
重心 ...

谢谢老鸟哦,就是说我新人一般要把头调重点,方便自由滑行,调整重心向前是不是把机翼往后移动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娘的米有想到飞机比坦克难太多了,还需要有点相关知识。

呵呵,那是一定的,一架A-10一架次干掉十几架坦克不成问题,一辆防空坦克想干掉一架飞机还要追上半天呢,两者的技术含量不可同日而语。
看LZ以前没玩过固定翼,建议你先别上AT6。
AT6是下单翼飞机,滚转灵活,EPO机体也很重,再加上梯形翼面,低速时容易失速坠毁。
不是说这架飞机不好,而是不适合现阶段的你,建议先买一架上单翼练手,至于这架AT6,可以先摆静态,以后在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鸟哦,就是说我新人一般要把头调重点,方便自由滑行,调整重心向前是不是把机翼往后移动点。

往后移。。。。。。
不是说不可以,只是没见过有这么干的
调重心一般都是用电池位置来弄,机头轻了,就把电池往前挪挪,实在不行了,用金属重物配一下重。

另外不是说要把机头调的很明显的重,而是略微差上一丁点即可,差多少需要自己体会

网友:
各位的解释都太专业了。估计楼主还是一头的雾水。我来简单的说一下好了。固定翼飞行器留空的时候所需的升力是机翼提供的。我们假设这个力集中在一个点上于是可以绘出升力线。而飞机自重产生的重力所绘出的重力线如果能和升力线重合那么就是最佳的了。如此机翼提供的升力与机身重力不会产生扭矩影响飞行姿态。当然楼上也介绍了故意不重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并且说一下不同翼型的机翼所产生的升力点是不同的重心的调整也需要相应变化。这样说明白么?看来本论坛热心的前辈不少了。我也来加点油。互相学习

网友D:
回复 楼主:

螺旋桨机的重心在主翼的三分之一,
而涵道机如果有鸭翼的话重心则要靠前,基本是机身的中间,
看机型定,比如阵风,它的重心就在主翼的13.5MM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那是一定的,一架A-10一架次干掉十几架坦克不成问题,一辆防空坦克想干掉一架飞机还要追上半天呢,两者的技术含量不可同日而语。
看LZ以前没玩过固定翼,建议你先别上AT6。
AT6是下单翼飞机,滚转灵活,EP ...

    我这几天都在飞XTR模拟器,大概20小时左右专门飞AT6但是是油动的,感觉模拟器好假,现在能飞上天盘旋,动力好的比如涡轮的SU33还可以做几个动作好假哦,不会有什么失速情况出现,唯独感觉就是设置5级风后,电动飞机可以当直升机来玩了逆风状态下居然可以悬停在空中控制好机翼就不会掉下来好假好假哦。
    看来要想能快快晚上模型还是要玩真的才会有经验,图片上的这个美洲豹上单的应该好飞了吧。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上单翼,上反都有了
但是有一点,看电池就知道是有刷的,以后升级会有些麻烦
另外迷彩涂装在军械中是必须的,但是玩航模时要尽量避免,不然上天之后很难看清飞行姿态,容易炸鸡

看来你是很喜欢像真机的,不如先弄一架MD塞斯纳,看上去也很漂亮,100块左右空机也不贵
1.4的翼展也足够大,加强一下起落架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旋桨机的重心在主翼的三分之一,
而涵道机如果有鸭翼的话重心则要靠前,基本是机身的中间,
看机型定,比如阵风,它的重心就在主翼的13.5MM处。

中心与动力系统并无确切关系,主要看机体布局,比如说二战期间的日本著名机体“震电”,其重心就位于机翼前缘根部。
涵道机型多是后掠翼较大的战机,机型主要为三角形机翼,所以重心多在机体正中心或机翼1/4处。
至于鸭翼,如果为可控的全动鸭翼,则实际重心位置可根据自己喜好(机动性强弱)调整,调整空间更大,反而自由性更强。

网友B:
飞模拟器尽量玩G系列的,如G3、G4、G5
或者选用凤凰

XTR多少有点糊弄人的意味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模拟器尽量玩G系列的,如G3、G4、G5
或者选用凤凰

XTR多少有点糊弄人的意味在里面

晕倒模拟器我的WIN7 64位不能玩G系列呀,安装好后不能进入游戏,AeroFly Professional Deluxe这个模拟更郁闷比XTR好飞得多,装啦个G5能够进入游戏但是呢不识别我的遥控郁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