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四轴,开贴记录。

楼主(2011-10-10):
从零开始。 开始配件。
朗宇2212 kv980电机 4个  60X4=240
好赢天行者20a电调 4个  48X4=192
ACE 2200mah 11.1v 20c 电池 1个  120
简易平衡充 1个 45
天地飞06 2.4g 遥控器 一个 275
正反高效桨 4跟 12X4=48
四轴 飞控 特制连接线 一根 5块

一个四轴支架。   151

对于我这么一个连专用遥控器都没摸过的新手,不知道多久能搞出来。  等货中。。。。

都在路上了。进展陆续报道~~~

网友:
60元个郎宇2212KV980???那里有卖?发淘宝地址给我谢谢!

楼主:
我也觉得很便宜,是我们本地商家给我的报价,他帮我订的货。货到了 给你留言

网友:
关注!和我的一样,正在安装中。。。。。。

网友:
易损件要备份,电池一个也不够用

网友:
飞控呢?飞控是什么?

网友:
我也想入手,呵呵,你的挺不错的配置,好了把地址发来,我觉得遥控器用4通道的或者6a应该也可以吧,我就只玩4轴。

网友:
貌似没有飞控吧~~~

网友:
飞控没写出来哦,呵呵

楼主:
飞控是kk的,商家报价是110.

飞控是kk的,商家报价是110.  具体什么的我也不太懂了,他说质量不错。 货到了我在上图。

网友:
桨要多备些 要不万一炸一次又要等几天了

网友:
朗宇电机60块???  兄弟  你到手后上个图   好的话PM个地址

网友:
电机太给力了 郎宇2212 980kv 60元一个很想知道卖家

网友:
同问朗宇电机出处.

网友A:
飞控不行,对一个没有玩过航模的,应该选择AQ50

网友:
蓝宇 遥控飞机高级四通道遥控器 混控 特价销售 适合船模 固定翼,不知道这个遥控器可以飞4轴不,淘宝上说是专业级的还特便宜只要118元,呵呵,比飞6还便宜,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用。

网友:
等着看LZ的桨断完估计还飞不起!(同意L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不行,对一个没有玩过航模的,应该选择AQ50

AQ50价格不给力,太高了,玩玩没有必要吧,淘宝上要700元。

网友:
有人插队 呵呵 我说同意‘老虎哥’观点。

网友:
呵呵,AQ50价太高,业余玩没必要吧?

网友:
我和楼主的配置差不多,郎宇的A系2212确实在60左右,X系比较贵。飞控我在N6和FLYCAM之间犹豫,目前是考虑N6.

网友:
郎宇2212 980kv 60元一个?
货到了上个照片吧,另外正反浆建议最少买5套,新手很费的

网友B:
同志们,郎宇有两个系列的,朗宇 Angel系列 A2212-980KV 零售价在63元,紫色的。朗宇 X2212 980KV 外转子无刷电机是83元,黑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志们,郎宇有两个系列的,朗宇 Angel系列 A2212-980KV 零售价在63元,紫色的。朗宇 X2212 980KV 外转子无刷电机是83元,黑色的。

我正在用的是朗宇 X2212 980KV 与Angel系列 A2212-980KV相比哪个更好用些呢?比如说:耗电量,效率什么的,请指教,我也是新手,别见怪。

网友:
我的设备也在路上我也没玩过期待中啊~~~~~!

网友:
我的电机是收的别人的郎宇,由于对方要下个礼拜才回来,所以至今还不知道到底是A还是X。至于哪个好,既然是一家人家的东西,那应该就是贵的比较好吧

网友:
楼主,东西到了没有啊?

楼主:
东西还没到。。   机架到了 哈哈

网友:
等不急看楼主的东西了,呵呵,先拍下在说,呵呵

网友:
我的设备也在路上   飞控已经到手了。开始学习准备一次成功

网友:
恩,等着看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