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8挂钩??

楼主(2011-10-10):
小弟刚入了个XG8,上重心调节器的时候,不慎扭松了挂钩,这个东西是不是顺时针拧回去就好了,JR的挂钩都是横向的,那是否可以将其拧成如FUTABA一样的纵向挂钩??

网友:
貌似里面有个螺母

楼主:
要看到螺母还要拆电路板哦,是不是?? 想给他改成纵向的,不知容易不?

网友:
要拆控调整吧

网友A:
里面有个螺母,直接拧挂钩是拧不紧的。挂钩里面有定位槽,要改挂钩方向要去掉定位槽,自己拆开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个螺母,直接拧挂钩是拧不紧的。挂钩里面有定位槽,要改挂钩方向要去掉定位槽,自己拆开就明白了。

手工差,不敢再拆了,你拆过吗??能否上传几张照片,我看看!!谢谢

网友:
没有XG8,看过别人的9XII内部,挂钩估计都一样的,没照片。我想这个应该不难的,拆的时候小心就是了。

楼主:
确实不难,就是要小心,怕搞断了线和搞坏了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