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觉得legend900的性能如何?

楼主(2011-10-10):
十一的时候看到一群孩子在西湖玩帆船,看了很久,自己心里也痒痒。

在taobao上搜了很久,和几个卖家也联系过,推荐说传奇900的适航性很不错,打算买一艘。

我知道传奇900和季风900基本没差别,就是皮好看点。

想问一下大家,在购买时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
还有,我家比较小,想问大家平时是如何存放模型帆船的?

新手上路,请多多包涵。

卖家提供的照片

卖家提供的照片

网友:
说来也巧,上次比赛的时候正好见识了一下这个英文名字叫联想,中文名字叫传奇的船。
新手入门船完全OK,各种风向下均能跑出合理的姿态来,前提是你得反复调整,索具最好别用原船上面配的那种绳,遇大风强度不太行。
至于性能就不要太执着了,毕竟商品船定位在休闲娱乐和观赏方面,受加工成本的影响比较大,平时用的时候加强保养也能用上好一阵子了。
若是在商品船这个圈子里面比较,性能首先直接受操作水平的制约,高手拿个次点儿的船照样跑第一。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

如果换索具的话,那种绳子比较好一点呢?钓鱼的鱼线可以吗?多少粗细比较合适?

对于平时存放的问题,还想多请教一下。家里实在很小,没办法像其他朋友那样放在单独的房间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

如果换索具的话,那种绳子比较好一点呢?钓鱼的鱼线可以吗?多少粗细比较合适?

对于平时存放的问题,还想多请教一下。家里实在很小,没办法像其他朋友那样放在单独的房间中。

淘寶,包塑鋼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

如果换索具的话,那种绳子比较好一点呢?钓鱼的鱼线可以吗?多少粗细比较合适?

对于平时存放的问题,还想多请教一下。家里实在很小,没办法像其他朋友那样放在单独的房间中。

用绳子的话推荐你用大力马线,渔具店有售,买70号的就行,国产的一卷才30块钱,搭配三眼扣(或叫三孔片)使用。
大力马线在垂钓圈属于防咬线,强度没问题,且沾水不易发粘,用作支索或者缭绳都OK。
不推荐鱼线,因为不易打结而且太滑。
若想追求高强度和稳定性,推荐用多股钢丝绳,当然包塑的不易生锈,用0.4的(包塑的话达到0.5)就可以,拉紧的话推荐使用花篮螺丝,只不过处理接头是个小问题,最小号的钢丝绳卡子也嫌大,推荐用包电线用的小铜管,这些材料淘宝上面都有。
存放首先需要将船的各部分清洁干净,打开船壳舱盖放置于干燥处,稳向板、压铅和舵片拆下来存放,帆有条件搞个简易的帆箱连同桅杆一起存放,没条件就悬挂存放也可以,总之切勿弄上折痕。
家里实在很小如果连模型船都放不下的话就。。。换个大点儿的房子吧

网友A:
我有一艘传奇,刚到手的时候很是失望,主要是有些附件强度太低,绳索不是一般的差,稳向板存在弯曲不对称现象等。后来经自己简单改造后跑起来感觉还不错,现介绍一下改造部分也许楼主能做些参考。
稳向板重新打磨校正弯曲和不对称现象,打磨后稳向板强度变低容易弯曲,但还凑合用,蒙一层0.1MM以下的玻纤布会有很好的效果。

原船所有绳索挂点均为注塑件,强度不足,经常损坏,用铝合金下脚料重做。

原船桅顶帽百分之百会断,所以用树脂板重做了一个,照片上的绳索是将原船自配绳索去掉第一次更换的,渔具店买的,5元买了几十米,物美价廉强度很高,大约有0.5MM粗细。换上后能经受大风考验。

桅杆下面一定要加支撑,不然甲板会凹陷。

去掉箭头指的系缆桩,纯装饰用品,只有刮住收索绳造成失控或损毁部件的副作用。

原船舵机纯垃圾,一定换掉。

第二次换绳索全部0.4MM包塑0.6MM钢索,淘宝有7股索几毛钱一米,49股索不到2元一米,很便宜。更换后更能适应大风。

大概就以上几项需要改进,其他没发现有什么致命缺 陷,传奇总体(主要船体线形和操控性)还是不错的。当然传奇900和标准的比赛用船性能上还是有差距的,但能满足自娱自乐的需求。
顺便显摆一下我们的帆船活动场地! 放航方便,还有观众看台,非常适合组织比赛。

网友:
好场地

举办个国际比赛,我看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艘传奇,刚到手的时候很是失望,主要是有些附件强度太低,绳索不是一般的差,稳向板存在弯曲不对称现象等。后来经自己简单改造后跑起来感觉还不错,现介绍一下改造部分也许楼主能做些参考。
稳向板重新打磨校 ...

谢谢你有这么详细的讲解。

不知道这艘船的防水部分应当如何改造。之前有看到论坛上的朋友用软磁条贴的,貌似很方便。

正常一点是用什么方法呢?

楼主:
还有想问一下,一般季风900系列更会何种船用电池组比较合适?有必要装电调吗?

网友:
楼上想把帆船当动力艇来玩吗 ?我没玩过帆船,不过按我的理解,电池只要按接收机和舵机的电压来就行,如果两设备的电压不一样价格UBEC就可以了。容量吗,想时间长就容量大点,不过帆船好像不怎么耗电

网友:
电源

传奇(以及其他大多数国产商品船)使用的是北田2212收索机和标准舵机(类似Futaba 3003的规格),如果是偶尔玩儿,用原配的5号电池盒配南孚电池,一组电池可以跑至少5小时,如果跑的勤,自己又有较好的充电器,可以考虑用镍氢电池组。帆船讲究减轻一切不必要的重量,所以尽可能用较小的电池组,典型的配置可以采用格氏2/3AA的1600毫安单排或品字形6V电池组,跑一天比赛(按10轮计)都没问题。有人喜欢用锂电,但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
要补充一点:电池组的使用时间长短和操船的手法、习惯有关。初学或者频繁换帆、修舵都可能减少使用时间。

网友:
探讨:
既然帆船讲究减轻一切不必要的重量尽可能用较小的电池组。那为什么用锂电完全没有必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朱老师
我个人认为:锂电成本高,需要配套的平衡充电器,过放电性能远大于镍氢电池,极端情况下容易造成设备损坏,另外适合帆船专用的2S锂电似乎并不常见,电压也偏高(7.4V)一般的3S1P锂电池体积重量都要比2/3AA镍氢电池组大很多,还需另配UBEC使用。不但增加了投资,也增加了重量。

网友:
 哦~原来是你没找到合适的锂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关于电池,高手喜欢用500mAH的镍镉电池,跑2轮换一组,他们起码备超过10组的电池组和充电机组,要雄厚的资产支撑的
我个人喜欢用2/3AA的1600毫安6V镍氢电池组,跑一天绝对够了,20轮的比赛航程,但镍氢电池一定要在放船前一天充满,如果不用的话下个星期要放电再充,不像锂电充满放一个月还是满满的。我2组电池一个现在充到1500mAH,一个只能到1300mAH

我现在有计划换锂电,由于用的是智能搜索机,7.4v可以直接使用,但电池轻掉的30克还要用另外的30克来配重,在E级上就没有重量限制问题了,应该越轻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有这么详细的讲解。

不知道这艘船的防水部分应当如何改造。之前有看到论坛上的朋友用软磁条贴的,貌似很方便。

正常一点是用什么方法呢?

传奇比起季风来,防水性能有很大提升,能进水的地方有三处,主舱盖处、舵机舱盖处、甲板上前后两个收索绳出孔。舵机舱盖本身带胶,装好后一般情况不在开启,可以再加一层胶带(我用裁剪后的车贴)防水。收索绳出孔没有办法解决,进水主要是大风大浪状态下,在收索过程中收索绳像传送带一样将水带入,这种方式进水量不大。主仓盖分为内外两层,因为位置较高一般风速不需要处理,只盖上最外面那层舱盖即可,需要在大风浪状态下航行,要先盖上内盖,周边缝隙用胶带封住,然后再盖上外层盖,可以做到滴水不漏。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沂河的水文条件和在海里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沂河的水文条件和在海里差不多啊

的确。照片上那个地方超过三级风就起浪,还有几个地方水面平静的多,可选择余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奇比起季风来,防水性能有很大提升,能进水的地方有三处,主舱盖处、舵机舱盖处、甲板上前后两个收索绳出孔。舵机舱盖本身带胶,装好后一般情况不在开启,可以再加一层胶带(我用裁剪后的车贴)防水。收索绳出孔 ...

谢谢你的详细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图中标出的在桅杆孔下面加支撑是如何做到的?能详细讲一下吗?

刚拿到实体,觉得在半密封的状态下,要在里面作业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图中标出的在桅杆孔下面加支撑是如何做到的?能详细讲一下吗?

刚拿到实体,觉得在半密封的状态下,要在里面作业很难。

拆掉收索机手就能够伸进去。支撑只能加在稳向板盒顶面和甲板下部的一个圆形凸起上(用手可以摸到),先大体量一下空间长度,然后截一节直径10MM左右玻纤管(找根结实点的木棍也行),长度要仔细掌握,先弄长点然后边试边修,确认长度合适后用树脂或哥俩好粘上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准备上桅杆的时候,发现桅杆和甲板预留孔之间的缝隙很大。桅杆晃来晃去的。有必要加一些补土固定一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桅杆是靠前后和两侧的支索固定在甲板上的,不是靠那个坑来维持不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靠支索固然是最重要的,但能在底部减少不必要的位移,是否能提高效能呢?

看到有朋友自制的帆船,直接是用螺丝固定的。

网友(2012-05-07):
没问题真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