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KV值小,扭力就大,KV值大,转速就高?

楼主(2011-10-10):
听一商家说的,不是kv值越大,扭力就越大吗?玩四轴的是不是要KV值小点才行。如题,

网友A:
电流一定时是前提

网友B:
功率一定是前提

网友C:
同样都是2212 标题成立

楼主:
那玩四轴时,电机的KV值是否越小越好?

网友A:
不是越小越好 太小转速不够飞不起来

网友D:
标题
用什么桨就配什么电机

网友E:
你可以用4s或6s的电池,kv小点的还是不错的用4轴

网友F:
四轴就用kv小点一千左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