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科尔genius cp 锁尾不好有何办法?

楼主(2011-10-10):
请教华科尔genius cp 锁尾不好,总是向右偏移,有何好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注意区分三轴与六轴模式,在三轴工作模式下,遥控器要置于中点位置后再对频,飞行时遥控器微调基本不用,都在中点位置。若在六轴工作模式下,遥控器的对频后,可以适当用遥控微调来稍微纠正,也就是遥控器微调开关是作用的。
飞机出厂默认设置在3轴模式开启。接收器指示灯颜色为绿色为3轴模式(适合飞行3D),在3轴工作模式中,不能调节遥控器面板的微调和遥控器菜单内的微调,如果调节了中点微调,由于遥控器会按照所调节的数值,不断发出修正中点的微弱信号,这个信号就会影响三轴陀螺仪的正常工作。若飞机从6轴切换到3轴,请先将遥控器微调置于中点位置,然后拨动开关2来切换。
若飞机从3轴模式切换到6轴模式,自动已经输出了一定的自身平衡量,静态时,十字盘有稍微倾斜现象,机头朝前,十字盘左边高右边低现象,能平稳起飞属于正常现象。6轴模式(初学者手感),指示灯为红色。飞行中发现飞机有稍微的不平稳现象,可以通过调整遥控器的微调来适当纠正。

网友:
换尾桨试试,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楼主:
谢谢前辈的赐教!

网友:
听说换个MCPX的尾桨好点

网友:
尽快联系厂家修理,迟了要收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