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00(老款)求解

楼主(2011-10-10):
才买了个YT500请老板装好后,拿回家就发现悬停尾巴不停的左右摆动!求老手些,怎么调试!或者给我发点消息,我给你回过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悬停都在左右不停的摆! 得首先仔细检查尾桨机构! 尤其尾桨夹里的固定螺丝有无松脱!尾轴是否弯曲! 各个球头链接是否移位!~~~

网友:
螺丝没有任何松动,也没有变形,控的感度为18。是安450的标准调试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 悬停时即有尾巴不停的左右摆动! 这是故障!机械的问题!不是感度的原因~!

网友:
大慨是那方面的问题?求解。自己不是很会!450只会对尾悬停,想到500要稳些就出了450上了500!郁闷啊!

网友B:
如果是GY401陀螺的话,控的感度为50-60左右试试。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不搞个视频看看~~

网友C:
780怕震,可能由此引起的金鱼尾!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皮带的问题

网友E:
回复 藤椅 LIKAI--001012 的帖子
补充一下,要检查尾推是否顺滑,尾舵机是否完好。考虑到你的是新机,以下就不用检查了:大尺盘是否完好,单向轴承是否顺滑,机身是否有明显震动(可能是大奖平衡)。
最近我出了一次金鱼尾,检查了好久最后发现尾舵机有问题,这个问题不太好发现,因为只有在大约中立点的行程中,尾舵机有些抖,而且抖的幅度很小,最后经过长时间仔细观察,才看出来。
顺便问下高手,这样是否说明尾舵机齿轮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