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炸歪的主轴如何从十字盘内取出

楼主(2011-10-10):
很多时候都卡在十字盘内,敲敲打打又容易损伤十字盘,怎么能够容易取出卡主的轴

网友A:
锯断主轴

网友B:
这也要问啊

网友C:
用头撞、牙咬

网友D:
不炸机就行了啊!

网友E:
贴近十字盘拿砂轮把主轴磨断,然后修整齐比较容易取出。

网友F:
手上没设备确实很难弄

网友G:
主轴一般都是上段歪了的,下端不会也歪了吧???

网友H:
主轴肯定是一弯二吧,你的十字盘不会正好在弯的地方吧?那RP也太不好了!

网友I:
一般炸的再凄惨,也不怎么会炸到十字盘附近的,从大齿的方向的主轴还是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