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重量有点担心啊......

楼主(2011-10-10):
刚装好收放起落的1.2米翅膀P51...油箱还空的,没接收
电池
...重量现在有1850G  还有必要去试试离地后的控制效果吗?....有人搞过这么重的JJ吗?如果确定已经是火 箭了,我就不拿出去炸了...摆家里当静态....

网友A:
动力是关键哇,飞的起来,降下来累点,真正的战斗机

网友B:
动力是关键

网友C:
像真机一般都有点好看不好飞。 不知LZ装的什么动力?

楼主:
3爷25发动机.老款的..带1080桨..没换收放的时候应该有1600G以上.飞过..动力1比1不到,速度很快.不能垂直爬升.而且不敢小油门小角度转弯....现在更重了.

网友D:
其实感觉重点操控性还好 动力1:1以上的话 没问题啊

网友C:
对比飞过的25级飞机,LZ这个不好飞是肯定有点的了。 当然我没说就飞不起来哦。

网友E:
1.85KG的飞机,你用三叶25,算了吧,别自己找事了,拉重比不用到1,有0。8就很好飞了,不过速度快是绝对的,三叶25估计最多到0.6

网友A:
 你确定你的3叶25能有1600克的拉力????

网友F:
都接近50E的重量了?动力没必要1:1,很不像真。

楼主:
我是说我的JJ没换收放的时候全重1600G飞过.除了不能垂直爬升..规规矩的航线还是可以的..只是速度很刺激.小油门小角度转弯会有要螺旋的感觉.也不敢低空倒飞..怕拉不起来...3叶25有多大拉力我测不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换了收放后重量到了1850G左右其他什么也没变....还有必要飞飞试试吗?翼展只有1.19米的轻木P51 目前这机的动力和重量应该已经到极限了.我更想增加推重比.但如果换36或更大的发动机的话重量我不敢想象了.. 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能改变下这机的性能..但前提是我不想换回固定起落架.麻烦得很.

网友A:
你的10X8是电机用的桨吧,换个8X6或者9X5的油机木桨吧。1800+的重量用25发动机还是象真机想好飞,估计能减重的地方也就是舵机了,不过话说回来你1。2米的轻木机能折腾到1800克你真厉害

网友A:
老3叶25撑死也就1000左右的拉力

网友G:
才1.2米翼展的那肯定火 箭了。1.2m飞机一般1公斤左右才是悠闲飞啊。

楼主:
 用的皓叶1080油桨.全部都已经是9G舵机了....没得减了...我还准备能飞的话加装dao dan系统....上天拉烟和射蛋..

网友C:
我可以很负责的说我的三叶25用8*6的桨,烧素油拉力是1.5公斤以上。LZ说他的三叶25拉力1.6公斤我表示很能理解。我的三叶25带过满油全重1.8公斤的飞机,不过那是上单翼的教练机,翼载荷很小的,所以基本还是很悠闲的飞行。
LZ的是像真机,翼载荷不能和教练机来比,失速速度高所以飞起来会累一些。

网友A:
您的3叶NB啊,烧素油都有1。5KG拉力了~~~

楼主:
有没有1.5公斤拉力不确定...但1600G的象真机能飞.而且速度快.但没有1比1.因为做不了垂直爬升..安全的几个起落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也没变.飞机有1.8公斤还多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25的小了点 如果用三叶32动力会够的,!
我飞过两架这款P51 一直用的32的发动机 动力强劲.!

楼主:
引用 网友H:
25的小了点 如果用三叶32动力会够的,!
我飞过两架这款P51 一直用的32的发动机 动力强劲.!

目前的问题除了动力比不够之外还有太重了..我的飞机本来不太计较重量的...但这个也太重了 差不多一架是别人两架同样大小的JJ的重量了...再装32的话..

楼主:
今天试飞回来..感觉重了100G没区别...就是今天出现了两次天上全油航线突然持续掉转速.没力..又没熄火..两次迫降成功,只是收放小小变形.用手都搞不变形的4MM钢丝都变型了收不进去..迫降力还是很大的.现在请教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没?基本排除没油,下来后地面发动全油又是好的...上天全油1圈航线后又出现转速突然降下来上不去没力又没熄火的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I:
这重量,就算上去了,也得当火 箭飞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重量,就算上去了,也得当火 箭飞了呵呵。

也没那么夸张.只是不要慢速小油门转急弯就可以了..飞机还是很能飘的.风大不受影响..我都天上没转速没拉力靠滑翔迫降了两次没问题.只是正规降落的话要带油门.距离要很长..很靠降落技术和场地.要不正规降落手都拌不动的起落架就要变形.

网友:
建议用三叶32配10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