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用多少KV值的电机好?

楼主(2011-10-10):
 如题所说。。望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800-1000KV

网友A:
推荐用最便宜的800kv 32元一个电机

网友B:
什么型号的电机32元一个?

网友C:
A123+ 1400KV
A123+ 1400KV

网友D:
我用 XXD2212 980KV

网友E:
用多少KV,应该按轴距多少及起飞重量而定,大机架大桨用低KV,反之则高KV!!不知是否正确,纯属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