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扫齿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10):
425老是扫齿,是不是更换碳仟侧板问题就能解决,请高手赐教!

网友:
和板子没关系。。安装要认真 到位

楼主:
难道LS的425从来没有扫过齿吗?要怎么样安装啊,请赐教

网友:
楼主应该分清楚扫齿的原因
一种是连着飞几块电池,单项齿轮稳定过高扫的,这种一方面飞3快电池左右要休息一下,不能接着飞,一方面可用用油机的甲醇喷一下,我在上海看火星这样弄挺有效。

一种是且3d扫齿,建议设置上空模式过渡一下,要不就是IDLE3 直接起飞,我现在就是这样一次也没有扫过。

网友:
装配问题

单向轴承内侧上黄油

网友:
只有炸鸡扫过一次'大齿夏天飞也就只是温的 塑料机身'原厂电机'不过刚入了个碳身'还在路上

网友A:
求扫齿。。。。。原装齿从没有扫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扫齿。。。。。原装齿从没有扫过啊

奶子得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