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600的大齿盘的问题

楼主(2011-10-10):
我的LOGO600最近出了点问题!大家帮看看是什么造成的!
我的大齿盘和铜齿对齐了!但是大齿转一圈我发现有的地方和铜齿没有对齐!差0.5的样子!这个怎么解决呢?
我个人认为是不是这个大齿盘不平造成的!
所以很容易融齿轮!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
求解!

网友A:
唉。。。所以直齿还是有有点的。。。。人字齒是麻烦点。。每次换齿盘都要重新调整齿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所以直齿还是有有点的。。。。人字齒是麻烦点。。每次换齿盘都要重新调整齿间距。。

人字齿轮还要上下对齐!我的就是上下不能完全一致!

网友B:
不知道能不能换斜齿,直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不能换斜齿,直齿

貌似齿轮不一样了!不过貌似有一家公司生产了改造件!可以换得!就不是太方便!
也不是很想换!

楼主:
举例说明下!使得大家更容易明白点!
我们把大齿盘做下记号十字分!ABCD,现在和铜齿轮对齐!我先用A点和铜齿轮对齐后!装紧!手赚到大齿轮,到C点人字齿轮的中间和大齿就不是一个位置了!

网友:
一个可能是大齿不平,一个可能是单项套锁太紧了(宇宙牌有这个问题,偶没有狗,瞎猜的),导致单项套轻微变形了。
你可以把大齿拆下来,套在主轴上转转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齿轮不一样了!不过貌似有一家公司生产了改造件!可以换得!就不是太方便!
也不是很想换!

好像台湾的信天翁有出。。。

网友C:
主轴弯  轴承座不同心。。。。。等等等等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弯  轴承座不同心。。。。。等等等等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捏

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单向轴承座,四枚螺丝没有紧好,拆了重新装过吧

网友:
楼上的,我的拆了紧了多少遍都没对齐,买了个新的就好了,个别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
一般是大齿轮中心座的问题,排除大齿本身的变形外,通常都是中心座偏心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