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拆变压器!!!

楼主(2011-10-10):
那种用胶水沾的很严的变压器,有什么办法能拆开

翘了半天,还是文思不动

快愁死我了

网友:
胶水?是绝缘清漆吧! 用水煮法,煮一会,趁热翘

网友:
不是胶水吧 是不是浸的漆?学修电机的方法 放火上烧烧

楼主:
笔记本的变压器。。怎么是漆

网友:
闲哩蛋疼了拆那玩意!!买一个才十多块钱,难不成你是想拆开看看里面是啥零件?

网友:
先敲,松动了再扯下硅钢片(用磁芯的用热风枪加热再撬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上个图,是铁芯的还是铁氧体的。

网友:
笔记本会有硅钢片的变压器?是开关电源用的那种磁芯变压器吧。
砸了算了。。。

网友:
铁氧体的用水煮

网友:
楼主  说的是电源的塑料外壳吧??

那是超声波焊接的

用菜刀 磕开

网友:
樓主的表達能力不敢恭維 現在才弄明白 樓主說的是塑料外殼呀 放虎鉗輕夾 交口就能崩開  實在不行上鋸

网友:
菜刀,经常干的

网友:
用菜刀 磕开

网友:
说句不好听的,楼主把笔记本电源叫“变压器”,就这水平,就不要折腾这东西,你没那实力。

网友A:
楼主说的笔记本的适配器吧 ,神马用刀啊、锯啊的都是外行的搞法,教楼主一招工厂级的拆卸方法,就是用那种头部很大一个的橡胶球的螺丝刀的头部来敲,并且敲的时候不能放在桌上只能拿在手上敲,这样敲开的适配器维修好了以后还可以超声波再次焊上二次销售,工厂的熟练工人一小时可以敲开几十上百个

网友:
台钳轻夹,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笔记本的适配器吧 ,神马用刀啊、锯啊的都是外行的搞法,教楼主一招工厂级的拆卸方法,就是用那种头部很大一个的橡胶球的螺丝刀的头部来敲,并且敲的时候不能放在桌上只能拿在手上敲,这样敲开的适配器 ...

学到一招

网友:
看来让楼主说明一个东西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直接往地上敲就是了!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外壳,对角立地上,八磅锤一锤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