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已经搞定

楼主(2011-10-10):
西马的车床210的,要加工螺距是3.2的螺丝,该如何挂轮呢?

网友:
楼主要的螺距 不走寻常路  貌似没有三点二的螺距吧   除非非标、

网友:
是不是量错了?老眼昏花不??

网友:
3.175  管螺纹 8牙/英寸

楼主:
对啊
如何挂轮啊

楼主:
准算搞定了,挂轮搭了好久,才找到一组可以完成的。
         xujianshan 老友说的不错,朋友的一个螺丝应该是  3.175 mm 管螺纹 8牙/英寸 的牙吧,搞不懂为啥平口钳的螺丝是这样的。
       看了一本《车工计算手册》说明 Z1/Z2*Z3/Z4=工件螺距/丝杆螺距 并且说明的是Z1+Z2-Z3>15,Z3+Z4-Z2>15  经过多次计算和调整,总算找到一组,Z1是80 Z2是30 Z3是90 Z4是75 ,根据计算可以加工成螺距是3.2的螺丝。
        看来知道挂轮的调整方法可以加工不少特种螺丝了。

楼主:
虽然每牙差几丝,但一共就几牙,也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算搞定了,挂轮搭了好久,才找到一组可以完成的。
         xujianshan 老友说的不错,朋友的一个螺丝应该是  3.175 mm 管螺纹 8牙/英寸 的牙吧,搞不懂为啥平口钳的螺丝是这样的。
       看了一本《车工计算 ...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过这次挂轮事件,LZ准备有新的动作,期待你的结果,出不了钱,出不了力,只能悄悄地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