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C能否并联?

楼主(2011-10-10):
我现在有一个双轴云台,包含两个舵机,还有遥控器的接收机,都需要供电,但只有一个UBEC,不知道一个UBEC能否分出来三根线,同时给两个舵机和接收机供电?本人新手,勿喷...........如果不行的话,莫非要用三个UBEC供电?

网友:
设备可以 并联 不用多个ubec

另 舵机飞控供电的八

网友:
新手就要多潜水 首先请你搞懂UBEC是什么东西  舵机 飞控等的链接线都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我只知道BEC,线性的BEC是可以并联的,开关式的BEC不能并联

网友:
等高人回答

楼主:
我查了下,线性BEC就是BEC,开关式BEC就是UBEC。如果这样的话,楼上几位的回答,有说能并联的,还有说不能并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双轴云台,包含两个舵机,还有遥控器的接收机,都需要供电,但只有一个UBEC,不知道一个UBEC能否分出来三根线,同时给两个舵机和接收机供电?本人新手,勿喷...........如果不行的话,莫非要用三个UBEC供 ...

如果UBEC的输出电流足够,一个UBEC是可以分出来三组线给两个云台舵机和接收机供电的!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双轴云台,包含两个舵机,还有遥控器的接收机,都需要供电,但只有一个UBEC,不知道一个UBEC能否分出来三根线,同时给两个舵机和接收机供电?本人新手,勿喷...........如果不行的话,莫非要用三个UBEC供 ...

一个UBEC就可以了。同时给飞控和舵机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