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ACE ONE Click&Go====>>>高级功能演示;键 ...
DJI ACE ONE Click&Go====>>>高级功能演示;键盘/摇杆控制/随点随行

楼主(2011-10-10):
进入点击模式后,锁定高度,(高度可自定义),随点随行
键盘控制模式下,W/A/S/D控制水平方向的前后左右,←/→方向键控制尾舵,↑/↓方向键控制垂直升降

网友A:
ACE ONE VIEW 价格只需地面站的一半

网友B:
高级货啊

网友C:
真够牛的
能事先编一些航线飞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只有点击模式,就是点哪飞哪。如果要编辑航线飞行,那就是ACE WAYPOINT了, 另外一个级别的产品。

网友D:
如果飞到一半,电脑没电了,或者死机了,或者USB线被踢掉了,飞机是什么反应?正常失控保护?

网友E:
可以Keyboard control的话,那就可以接游戏摇杆来控制啦。。。大赞。。。。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飞到一半,电脑没电了,或者死机了,或者USB线被踢掉了,飞机是什么反应?正常失控保护? 回答:如果出现上述情况,飞机5秒钟后会进入悬停状态,1分钟之内如果通讯链路仍然没有恢复,飞机会自动返航。

网友E:
如来能这样指点悟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悟空逃不出你的的五指山的

网友C:
能用键盘控制云台么?

网友F:
现在还只是控制飞机,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能的。 但是ACE WAYPOINT地面站版本是可以的,通过F1~F4来实现云台控制。